BQ24133 3节锂电池充,电池的Recharge Threshold

楼主(2020-03-26):
做了20台,发现有3台设备中,出现充电灯闪烁的现象,不是固定频率的闪烁。是充电芯片在充电与充满电之间来回转换。
查看了芯片,这个充电门限是个固定值,有办法可以改变吗?可在设置在电池电量低于一个值再重新充电吗(因为要求关机充电,关机的时候,mcu是没有电的。所以没有通过MCU控制)

楼主:
出现问题的电池电压,在充满后降到12V,重新充电后又升至12.4V。如此反复

网友:
    如果出现此问题,建议用排除法试下,建议排查下电池的内阻,可用微欧姆计测试下充满电后电池的内阻,对比下问题电池与其它良品电池的差异;

    怀疑问题电池是在电芯与金手指或连接器封装时出现阻抗的增大导致。

楼主:
    测了内阻,差距不大。手里没有电池容量测试的仪器。现在发给电池供应商,让他们分析了

网友(2021-04-23):
    BQ24133  你这个输入电压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