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信号线实际测试电容太大,线宽怎么调整

楼主(2020-03-26):
问下老师, 芯片封装完成之后,客户反馈测试时电容太大。
目前设计线宽35um,线距35um,线长有6mm左右。

如果需要修改电路设计,无法更改线长的情况下, 是将信号线的线宽加宽还是减小?  线路与线路直接的距离是否需要加大?

网友:
    收到了大大感謝回復

网友A:
    看看平面电容计算公式,你差不多会知道该如何改,还有你这种算是啥方面的测试,需要测试这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平面电容计算公式,你差不多会知道该如何改,还有你这种算是啥方面的测试,需要测试这个东东

    C=ε *ε0* S/d

    1.  ε 降低,就是是降低基板DK值这个比较好理解
    2.  面积S   如何降低呢?
    3.  极板间距d 加大, 是不是指将两根线路的间距加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C=ε *ε0* S/d

根据公司,增加层间距离,还有减小线宽都能降低电容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公司,增加层间距离,还有减小线宽都能降低电容值呀

谢谢了。   层间距是指 基板 第一层到第二层的距离 么?

网友:
    走线电容是用什么方法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