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库设计

楼主(2020-03-26):
封装库设计

封装库涉及的库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种:
封装符号文件,仅用于布局,不能由allegro直接读取
异形形状符号文件,定义填实的多边形,仅用于不规则焊盘设计,不能由Allegro直接读取
花焊盘符号文件,仅用于通孔焊盘设计
图形文件,用于编辑和生成以上三种文件,可由Allegro直接读取
焊盘文件,用于封装的调用
.pad由焊盘编辑器(Allegro padstack Editor)生成,其它四种文件都是由Allegro设计生成。
. 创建Allegro焊盘
Candence的Allegro Padstack Editor,出现界面如下,

Parameters设置和Layers设置对话框。分别介绍:
, Parameters设置
用以选择焊盘类型
          Through:通孔焊盘
          Blind/Buried:埋盲孔焊盘
          Single:Top层或Bottom层的表贴焊盘
用以设定生成GERBER FILE时能否隐藏非连接的内层焊盘
      Fixed:不能隐藏
      Optional:可隐藏
用以设定焊盘创建所用单位及小数点后的位数
用于多孔焊盘的设计
用于钻孔的设计
      Plating type:指定钻孔的金属化(Plated)和非金属化( Non-Plated)
      Size:设置钻孔直径
      Offset:设置钻孔相对中心位的偏移
用以设计钻孔的符号标识
      Figure:选择标识图形
      Character:指定钻孔代表字符
      Width:指定图形宽
      Height:指定图形高
ayers设置

网友:
    封装库涉及的库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种  封装符号文件,仅用于布局,不能由allegro直接读取   异形形状符号文件,定义填实的多边形,仅用于不规则焊盘设计,不能由Allegro直接读取 花焊盘符号文件,仅用于通孔焊盘设计   图形文件,用于编辑和生成以上三种文件,可由Allegro直接读取      焊盘文件,用于封装的调用 .pad由焊盘编辑器(Allegro padstack Editor)生成,其它四种文件都是由Allegro设计生成。

网友:
    封装库涉及的库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