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AM350 导出DXF文件

楼主(2020-03-26):
CAM350 导出DXF文件

本文摘录于:https://wenku.baidu.com/view/b38d10aed0d233d4b14e6945.html

这里只是为了摘录备份,补充知识,绝无抄袭之意,请原作者谅解!

    CAM350 用 GerBer 导出 DXF 注意事项
    下面我说一下用 GerBer 导出 DXF 注意事项。
    需要软件如下:
    CAM 350 10.0 —— 用来打开 GerBer 档
    注意:这里列举的软件版本是我用来做教程的软件版本,软件的其它版本并不是不可以用,只是有可能软件界面和对话框会有所不同。
    一, 导入 GerBer 档。
    将 GerBer 档导入 CAM350,导入的方法我已经在《 CAM350 GerBer 文件检查、对比教程》里讲得很清楚了,也可以在网上搜到很多相关教程,所以此处省略 100 字。
    二, 设置单位
   CAM350 默认是英制单位,如果想导出的 DXF 是公制单位就要改单位。
   操作如下: 菜单 Settings→Unit… , 就出现下图的 Unit 设置窗口.选择“Metric(mm)”,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三, 导出 DXF 档
    菜单 File→Export→DXF… ,出现“另存为”窗口,在文件名后面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按钮出现“ DXF Export”设置窗口,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有三个选项可选:
1. Output lines with rounds at corners and ends
2. As circles
3. As filled donuts
    对于选不同选项所出现的不同结果,用图片对比让大家看效果:
    单选第二项或第三项, 导成 DXF 图形如下右图(左图是 CAM350 里的原图),可以很明显看出有些焊盘和泪滴尺寸( 绿框里的部分) 已经变了。如果是导出元件的丝印图,只是用来做参考, 对精度要不高的可以用这两个选项导出, 因为用这两个选项导出的档案比会小很多。

    双选第一项和第二项, 导成 DXF 图形如下, 从第一个图看来比上面的好了很多,但从第二个图——是打印预览里可以看到走线和敷铜上多了很多小圆弧,变得很不平滑,这不是显示问题,打印出来也是这样的,我验证过。

    双选第一项和第三项, 导成 DXF 图形如下,从第一个图看来和原图没有差别, 从第二个图——是打印预览里可以看到和原图也没有差别,打印出来也是这样的,我验证过。所以导图形出来应该选这两个选项。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