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工艺解读

楼主(2020-03-26):
    电子设计工程师必备
    PCB的生产离不开设计者的密切配合,请各位工程师按嘉立

 设计参数详解
、线路
    )最小线宽: 6mil (0.153mm)。也就是说线宽小于6mil时打样时生产不出来,如果
10mil左右,此点

    )最小线距: 6mil(0.153mm).。最小线距,就是线到线,线到焊盘的距离不小于6mil
    10mil,当然设计有条件的情况下,越大越好,此点也

)线路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via过孔(就是俗称的导电孔)
)最小孔径:0.3mm(12mil)
)最小过孔(VIA)孔径不小于0.3mm(12mil),焊盘单边不能小于6mil(0.153mm),最好
    8mil(0.2mm) 大则不限(见图3)  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过孔(VIA)孔到孔间距(孔边到孔边)不能小于:6mil。 最好大于8mil。此点非常重

    、焊盘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设计注意事项
、关于pads设计的原文件。
)PADS铺用铜方式,我司是Hatch方式铺铜,客户原文件移线后,都要重新铺铜保存
Flood铺铜),避免短路。
)双面板文件PADS里面孔属性要选择通孔属性(Through),不能选盲埋孔属性(Partial),

    )在PADS里面设计槽孔请勿加在元器件一起添加,因为无法正常生成GERBER,为避
DrillDrawing加槽。
、关于protel99SE及DXP设计的文件
    )我司的阻焊是以Solder mask层为准,如果锡膏层(Paste层)需做出来,还有多层(M
    的阻焊窗无法生成GERBER,请移至阻焊层。
)在Protel99SE及DXP内方孔勿放在钻孔层,生成的GERBER是圆孔,需在机械层或
    DrillDrawing层相应位置加方槽,避免方孔做错成圆孔。
)在DXP文件内请勿选择KEEPOUT一选项,会屏敝外形线及其他元器件,无法生成

    )此两种文件请注意正反面设计,原则上来说,顶层的是正字,底层的要设计成反字,

    )其他注意事项。
    外形(如板框,槽孔,V-CUT)一定要放在KEEPOUT层或者是机械层,不能放在其

如果机械层和KEEPOUT层两层外形不一致,请做特殊说明,另外形要给有效外形,

    层的槽及孔一般是按无铜孔制作(做菲林时要掏铜),如果需处理成金属孔,请

如果要做金属化的槽孔最稳妥的做法是多个pad拼起来,这种做法一定是不会出错
金手指板下单请特殊备注是否需做斜边倒角处理。
    给GERBER文件请检查文件是否有少层现象,一般我司会直接按照GERBER文件制

    用三种软件设计,请特别留意按键位是否需露铜。

.PAD焊盘(就是俗称的插件孔(PTH) )
)插件孔大小视你的元器件来定,但一定要大于你的元器件管脚,建议大于最少0.2mm
    0.6的元器件管脚,你最少得设计成0.8,以防加工公差而导致难于插进,
)插件孔(PTH)焊盘外环单边不能小于0.2mm(8mil)当然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要,设计

)插件孔(PTH) 孔到孔间距(孔边到孔边)不能小于: 0.3mm当然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

    )焊盘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防焊
SMD开窗单边不能小于0.1mm(4mil)
    .字符(字符的的设计,直接影响了生产,字符的是否清晰以字符
)
    0.153mm(6mil),字高不能小于0.811mm(32mil),宽度比高度比例最好
5的关系 也为就是说,字宽0.2mm 字高为1mm,以此推类
    .非金属化槽孔 槽孔的最小间距不小于1.6mm 不然会大大加大
(图4)
.拼版
1.6(板厚1.6的)
    ,不然会大大增加铣边的难度,拼版工作板的大小视设备不一样就不一样,无间隙拼版的
    0.5mm左右,工艺边不能低于5mm。
    .protel 中外型层,非金属化槽以keepout(禁布线层)为准
protel 99中,外型层,包括非金属化槽,用什么层标示的都有,有的人用机械层,钻孔
    keepout 层,不同的标准会引起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此我们也不评论谁结谁错,
keepout层为准!

网友:
    如果要做金属化的槽孔最稳妥的做法是多个pad拼起来,这种做法一定是不会出错 金手指板下单请特殊备注是否需做斜边倒角处理。 给GERBER文件请检查文件是否有少层现象,一般我司会直接按照GERBER文件制用三种软件设计,请特别留意按键位是否需露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