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性及刚挠印制电路板解读

楼主(2020-03-26):
    心7.1.1挠性印制电路板的性能特点
    (1)挠性基材是由薄膜组成,体积小、重量。
(2)挠性板基材可弯折挠曲,可用于刚性印制板无法安装的任意几何
形状的设备机体中。
    (3)挠性电路可以向三维空间扩展,提高了电路设计和机械结构设计的
    自由度。
(4)挠性板除有普通线路板作用外,还可以有多种功能用途,如可用作
感应线圈, 电磁屏蔽,触摸开关按键等

网友:
    挠性基材是由薄膜组成,体积小、重量。 (2)挠性板基材可弯折挠曲,可用于刚性印制板无法安装的任意几何 形状的设备机体中。 (3)挠性电路可以向三维空间扩展,提高了电路设计和机械结构设计的  自由度。  (4)挠性板除有普通线路板作用外,还可以有多种功能用途,如可用作感应线圈, 电磁屏蔽,触摸开关按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