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性及刚挠印制电路板

楼主(2020-03-26):
    挠性印制电路板具有轻、薄、短、小
    结构灵活的特点.
挠性印制电路板的功能可区分为四种,分别为
引脚线路印制电路 连接器 功能整合系统
    刚性印制板( Rigid Printed Board ) :常称为硬板。
    挠性印制板( Flexible Printed Board ) :又称为柔性
板或软板。
    刚挠印制板( Rigid-Flex Printed Board ) :又称为
    刚柔结合板

网友:
    挠性印制电路板具有轻、薄、短、小 结构灵活的特点. 挠性印制电路板的功能可区分为四种,分别为 引脚线路印制电路 连接器 功能整合系统" 刚性印制板( Rigid Printed Board ) :常称为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