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电子部分的失效模式细节

楼主(2020-03-26):
    这里把有关电子部分的失效细节给梳理出来了。系统级别的FMEA主要是还是把概念性的问题树立出来,确认问题之严重性。进行到这个层次,才能把握不同的设计以及设计背后的软硬件FMEA。
  所谓的软硬件策略容错设计,就是建立在这些RPN数值很高的,不能接受的状态下,设定Safety Goal去实现安全目标。
      4)电池单元状态汇总给整车
)正常的客户使用(驾驶、充电、停放&维修)
      4.1 无法发送正常状态
      (10 4 7) 电池系统无法与整车通信 <=车辆容错设计
      (10 4 4 )电池系统内部无法通信 <=车辆容错设计/电池系统容错设计
      (10 4 7) 电子模块失电 <=车辆容错设计 【标准电压测试 软件测试】
  (10 4 4) 传感器失效
      (10 1 4) 通信崩溃(数据传输错误) <=串行通信策略
  4.2 间歇性发送正常状态
      (10 4 7) 电池系统间歇性无法与整车通信 <=车辆容错设计
      (10 4 4 )电池系统间歇性内部无法通信 <=车辆容错设计/电池系统容错设计
  (10 4 7) 电子模块间歇性失电 <=车辆容错设计 【标准电压测试 软件测试】
      (10 4 4) 传感器间歇性失效
      (10 1 4) 通信间歇性崩溃(数据传输错误) <=串行通信策略
      4.3 故障时发送正常状态信息
  (10 1 7) 单片机失效 <=车辆容错设计/电池系统容错设计
      (10 4 4 )传感器信息错误 <=车辆容错设计/电池系统容错设计
  (10 1 4) 通信间歇性崩溃(数据传输错误) <=串行通信策略
  (10 4 7) 电池系统无法与整车通信<=车辆容错设计
  (10 4 7) 电子模块失电<=车辆容错设计 【标准电压测试 软件测试】
  4.4 间歇性发送故障信息
      (10 4 7) 电池系统间歇性无法与整车通信 <=车辆容错设计
  (10 4 4 )电池系统间歇性内部无法通信<=车辆容错设计/电池系统容错设计
      (10 4 7) 电子模块间歇性失电 <=车辆容错设计 【标准电压测试 软件测试】
      (10 4 4) 传感器间歇性失效
      (10 1 4) 通信间歇性崩溃(数据传输错误) <=串行通信策略
      4.5 正常时发送故障信息
  (10 1 7) 单片机失效 <=车辆容错设计/电池系统容错设计
      (10 4 4 )传感器信息错误 <=车辆容错设计/电池系统容错设计
      (10 1 4) 通信间歇性崩溃(数据传输错误) <=串行通信策略
  (10 4 7) 电池系统无法与整车通信 <=车辆容错设计
  (10 4 4 )电池系统间歇性内部无法通信 <=车辆容错设计/电池系统容错设计
      (10 4 7) 电子模块失电<=车辆容错设计 【标准电压测试 软件测试】
      4.6 信息错误或不发送
      (10 4 4) 无法通信<=车辆容错设计
  (10 1 7) 单片机失效 <=车辆容错设计/电池系统容错设计
  (10 7 4 )传感器失去<=电池系统位置/结构
  (10 4 4 )传感器精度问题 <=电池系统位置/结构
  5)在电池系统内对电池单体进行控制和管理
)工作范围内维护SOC
      5.1 SOC过充
      (10 4 7) 传感器故障(线束、短路到12V/GND、开路)
  (10 1 7) mcu故障
  (10 4 7) 算法错误
      (10 1 4) 通信间歇性崩溃(数据传输错误) <=串行通信策略
      5.2 SOC过放
      (10 4 7) 传感器故障(线束、短路到12V/GND、开路)
  (10 1 7) MCU故障
      (10 4 7) 算法错误
      (10 1 4)通信间歇性崩溃(数据传输错误)<=串行通信策略
      b)温度管控在范围内
  5.3 温度高于安全范围
      (10 4 4 )散热能力不足
      (10 4 7) 温度传感器故障(线束、短路到12V/GND、开路)
      (10 4 4 )电池内阻过高
  (10 1 7)外部温度暴露过热
  (10 1 4 )外部加热
      5.4 充电时温度过低
  (10 4 7) 外部冷却
  (10 4 7) 温度传感器故障(线束、短路到12V/GND、开路)
      c)电池电压一致性维护
  5.5 电压不持续(稳定)
      (7 4 7) 传感器故障(线束、短路到12V/GND、开路)充电机故障 单体采集电路接触电阻过高 单体内阻过高 并联单体丢失
  5.6 单体电压过高
      (10 4 7) 传感器故障(线束、短路到12V/GND、开路)
  (10 4 7) 充电机故障
  (10 7 7) 单体采集电路接触电阻过高
  (10 4 7) 单体内阻过高
  (10 4 7) 并联单体丢失
      5.7 单体电压过低
      (10 1 4) 传感器故障(线束、短路到12V/GND、开路)
  10 1 7)通信间歇性崩溃(数据传输错误) <=串行通信策略
      (10 4 7) 主继电器无法断开
      (10 1 4) 电池包短路
)维持充电放电电流在一定范围内
  5.8 电流过高
      (10 4 7) 充电机故障
      (10 1 4) 熔丝故障
      (10 4 4) 电池包短路
      5.9 充电电流过低
  小结:
      a)以上的很多内容,是可以从实验来定性安全情况的
)细节可以往下走,具体到每个传感器、MCU、电源乃至串行通信&信号输出的
      c)有机会,我要仔细做一遍自己设计方案

网友:
    系统级别的FMEA主要是还是把概念性的问题树立出来,确认问题之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