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锂电池电源限流的问题

楼主(2020-03-26):
昨天烧了一个LCD1602和MAX30102,终于意识到限流的重要,但是有个问题,锂电池输出电流的大小根据负载来决定,那是不是需要多少电流电池就会在额定的范围内提供多少,这样的话锂电池做电源还需要限流电阻吗?还是说锂电池输出的是一个恒定电流?
请大神指点

网友:
你这个烧估计主要是电压太高吧,是不是有那么一瞬间电压上去了,只要电压不变,负载电流只取决于负载轻重,跟电源供电的电流是没关系的(电源供电电流在大于负载电流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串限流电阻是为什么??就是分压,而不是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