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接时有一个位置不透锡上来

楼主(2020-03-26):
前边两个与后边一个透锡不错,唯独中间不透锡上来。
这为什么,该怎么解决

网友:
应该是TOP铜箔面积大的缘故、最好设计能改一下(两三个BOTTOM via hole能辅助TOP PAD热传导) ... 焊接
区加装100C的顶部热风也会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