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在Q3D求解中出现bad quality triangle found inmesh的提示

楼主(2020-03-26):
    在Q3D求解中出现bad quality triangle found inmesh的提示该如何解决

网友A:
    重新设置相关mesh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置相关mesh参数

    关键还是不行啊,金属厚度只有1u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还是不行啊,金属厚度只有1um

    试试 设置 thin condu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