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物联网M2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26):
请教物联网M2M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讲讲

网友:
      M2M是将数据从一台终端传送到另一台终端,也就是就是机器与机器的对话。M2M不是什么新概念,比如上班用的门禁卡,超市的条码扫描,再比如日前比较流行的NFC手机支付。

  物联网(TheInternetofthings)的概念是在1999年提出的,它的定义很简单:把所有物品通过射频识别等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物联网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RFID)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种种装置通过网络(主要是移动网络)实现与互联网的结合,从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就是“网络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