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图中电阻器和电位器的单位标注规则和使用常识

楼主(2020-03-26):
阻值在兆欧以上,标注单位M。比如1兆欧,标注1M;2.7兆欧,标注2.7M。

  阻值在1千欧到100千欧之间,标注单位k。比如5.1千欧,标注5.1k;68千欧,标注68k。

  阻值在100千欧到1兆欧之间,可以标注单位k,也可以标注单位M。比如360千欧,可以标注360k,也可以标注0.36M。

  阻值在1千欧以下,可以标注单位Ω,也可以不标注。比如5.1欧,可以标注5.1Ω或者5.1;680欧,可以标注680Ω或者680。

  要根据电路的要求选用电阻的种类和误差。在一般的电路中,采用误差10%,甚至20%的碳膜电阻就可以了。

  电阻的额定功率要选用等于实际承受功率1.5~2倍的,才能保证电阻耐用可靠。

  电阻在装入电路之前,要用万用表欧姆档核实它的阻值。安装的时候,要使电阻的类别、阻值等符号容易看到,以便核实。

网友:
电阻的额定功率要选用等于实际承受功率1.5~2倍的,才能保证电阻耐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