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行波峰焊的特点

楼主(2020-03-26):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选择行波峰焊的特点。
    由于使用选择焊进行焊接时,每个焊点的焊接参数都可以“度身定制”,我们不必再“将就”。工程师有足够的工艺调整空间把每个焊点的焊接参数(助焊剂的喷涂量、焊接时间、焊接波峰高度等)调佳,缺陷率由此降低,我们甚有可能做到通孔元器件的零缺陷焊接。

选择性波峰焊只是针对所需要焊接的点进行助焊剂的选择性喷涂,线路板的清洁度因此大大提高,同时离子污染量大大降低。助焊剂中的NA+离子和CL-离子如果残留在线路板上,时间长会与空气中的水分子结合形成盐从而腐蚀线路板和焊点,终造成焊点开路。因此,传统的生产方式往往需要对焊接完的线路板进行清洗,而选择性波峰焊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问题。

    焊接中的升温和降温过程都会给线路板带来热冲击,其强度在无铅焊接中尤为突出。无铅波峰焊的波峰温度般为260℃左右,比有铅波峰焊高10~15℃。在焊接时,整块线路板的温度经历了从室温到260℃,再冷却到室温的过程,这升降的两个温度变化过程所带来的热冲击会使线路板上不同材质的物体因为热胀冷缩系数不同而形成剪切应力,比如说BGA器件,在承受热冲击时便会在焊球的部与底部形成剪切应力,当这个剪切应力大到定程度时便会使BGA形成分层和微裂缝。这样的缺陷很难检测(即使借助X光机和AOI),而且焊点在物理连接上仍然导通(也无法通过功能测试检测),但是当产品在实际使用中该焊点受到震动等外来因素影响时,很容易形成开路。选择焊只是针对特定点的焊接,无论是在点焊和拖焊时都不会对整块线路板造成热冲击,因此也不会在BGA等表面贴装器件上形成明显的剪切应力,从而避免了热冲击所带来的各类缺陷。铅焊接所需温度高,焊料可焊性和流动性差,焊料的熔铜性强。
    今天就分享到这,明天给大家给分享一下它的不足之处。。。。。

网友A:
    明天来看不足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来看不足之处

    不足之处已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