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TTL转RS232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0-03-27):
1.我自己用TTL转RS232的隔离芯片,做的串口转换,已经调试通了,但是在RS232端接上GPS后,就不能通信了,请大神指教下

電路咧?????

网友A:
查查定义有没有反,另外看看gps供电,确保gps设备启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定义有没有反,另外看看gps供电,确保gps设备启动正常

GPS是无源的

网友:
    没得电路说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