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怎么设置温度传感器EMC1001 Therm和Therm2?

楼主(2020-03-27):
有人能帮我吗?我想设置温度传感器-EMC1001 Therm和Therm2。我已经设置(和验证)了寄存器,但是ALARM1和ALARM2总是很低。是否有人设置(示例)寄存器设置,我可以研究一下,以确保我不会错过明显的。产品ID:EMC1001制造商ID:0x5DRevision:3温度为:25.00°CC转换速率:4高限为:30°CLow极限:20°CStatus为:00000000PortA为:00100000Thistemp为范围,PORTA.7和PORTA.6为低。产品编号:EMC1001制造商编号:0x5DRevision:3温度是:36.25°CC转换速率:4高限度:30°CLow限制:20°CStatus限制:01000000PortA限制:00100001显然STATUS寄存器显示温度超出范围,但是端口A的第7和6位没有响应。是的,我误解了这个装置是如何工作的…任何帮助接受。我知道它与SMBus和警报响应协议有关。有人为这个设备得到这个例子吗?

网友:
EMC1001根据两组不同的规则控制两个输出引脚(在Xpress板上标记为ALARM1和ALARM2)。虽然这两个引脚是开放的排水管,XPress评估板附带一个上拉电阻只为ALARM1输出。如果你打算使用第二种输出,你必须自己安装第二种上拉电阻(10K欧姆的电阻可以)。只有当Ttherm通过(>85_C默认值)时,警报1输出才被激活(拉低)。可以通过写入Tym限制寄存器(0x20)来改变此值。注意,这是一个8位(整数)的值。当温度高于Th或低于Tl(上面显示的示例代码的两个值)时,ALARM2输出被激活(拉低),但只有在适当的配置之后。默认情况下,此输出未启用。将适当的值(例如0x05)写入配置寄存器(0x03)以激活。您还可以通过读取STATUS寄存器(0x01)来验证设备是否检测到温度条件。当分别违反大腿和Tlow时,设置位6和位5(等值警报2),当超过热极限时,设置位0(等值警报1),希望这有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