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SIM300硬件分析

楼主(2020-03-27):
GPRS模块

GPRS/GSM概述
SIM300 是小体积即插即用模组中完善的三频/四频* GSM/GPRS 解决方案。使用工业标准界面,使得具备 GSM/GPRS 900/1800/1900MHz 功能的 SIM300C 以小尺寸和低功耗实现语音、SMS、数据和传真信息的高速传输。
SIM300 的优良性能让它应用于许多方面,例如 WLL、M2M、手持设备等等:
三频/四频 GSM/GPRS 模块,外形尺寸 40x33x2.85mm
支持用户定制的 MMI 和键盘/LCD
内嵌强大的 TCP/IP 协议栈
基于成熟可靠的技术平台,我们的无线通讯模块的技术支持将 为您提供从产品
定义到设计和生产的全程服务

基本特点:
三频GSM/GPRS 900/ 1800/ 1900 MH
或四频 850/900/1800/1900MHz*
GPRS (class 10) 标准
GPRS(class B)
满足GSM(2/2+)标准
lass 4(2W@850/900MHz)
- Class 1 (1 W @ 1800/1900MHz)
尺寸:40 mm x 33 mm x 2.85mm
重量:8g
通过AT命令控制(GSM07.07,07.05 和增强AT命令)
SIM应用工具包
支持电压范围 3.4...4.5V
低功耗
正常操作温度:
-20 °C to +55 °C
限制操作温度:
-25 °C to -20 °C和 +55 °C to +70 °C
存储温度:
-40 °C to +80 °C

原理图

1、电源设计,因为 GPRS 或 GSM 发射时需要很大的电流,在设计上应当最大能提供到1.2A,在设计中我们用外部5V输入的电压经两个二个1N4007 进行降压,使得 VDDGPRS 在 3.8-4.5 之间,可以更换一个二极管为节电压较低的管子,比如说 1N5820. 5V-0.7V*2=3.6V,所以建议更改其中一个 1N4007 为 1N5280,即 5V-0.7V-0.2V=4.1V
注:1N4007不是稳压管,而是硅整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不是稳压,而是整流!正向导通时电压0.7v左右。
2、LED 指示:当 GSM 模块工作正常(不一定连接成功),这时 LED 灯不断闪烁
3、PWRKEY 是模块的启动使能端,模块的一种启动方式是通过控制PWRKEY管脚,在该管脚上产生一个一段时间的低电平,按照手册上PWRKEY然后为高阻态,实际电路测试中采用高阻态和高电平均可以启动模块。模块启动后将发送: RDY信号通知模块已经启动。模块的关闭也可以通过VEXT管脚(Pin17)来判断,模块关闭时该管脚为低电平。SIM300 启动时需要满足以下波形

PRKEY 引脚在内部上拉至 VDDBAT 引脚,所以设计时 Q2 的集电极不再上拉至高电平。我们通过 GPRS_PWDN(SPI0_MOSI) 来控制 PWRKEY 引脚满足以上时序,以便启动模块 。

4、SIM 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5、TXD1 和 RXD1 连接到 GPRS 的串口上,CTS1 和 RTS1 可以在使用 GPRS 上网时选
用,也可以不选用。
6、为了和 CPU 使用同一个 MIC 和喇叭,GSM 的音频输入和输出需接到 WM9713 芯
片,以便 WM9713 片内混间
7、AT 指令集请参考相关文档。

串口定义

模块的封装
在第一版中sim300的封装有问题,连接做太宽,模块按上去之后,模块的外皮(金属地)会与连接线的焊盘接触,同时模块下面的以及周围的过孔都存在这问题,所以以后过孔一定考虑是否覆盖阻焊剂。
同时特殊的几个管脚一定要连出来留下测试点,尤其是这种管脚太密的芯片。
可以考虑加入馈孔。

网友A:


网友(2020-05-13):
引用 网友A:
GPRS模块SIM300硬件分析

专注于为产业物联网提供接入通信产品和相关服务,产品涵盖2G/3G/4G/NB-IoT/eMTC等无线通信模块及整机、管道云、接入云,广泛应用于智慧能源、车联网、工业物联网、商业零售、智慧城市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