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层阻抗

楼主(2020-03-27):
    你们都怎么做叠层阻抗设计的

网友:
    在电巢视频中有介绍

网友:
    1.拿来用,快速实用准确,就是用现成的方案去套我们的设计。

网友:
    2. 问板厂,定制化的需求也是非常准确快捷。

网友:
    3.自己做,根据单板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层数,根据叠层规范设计比较适中的线宽线距等。

网友:
    一般自己算

网友:
    联系板厂,板厂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