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EMC静电测试串口损坏问题

楼主(2020-03-27):
EMC 静电测试 串口损坏问题 空气放电 接触放电常测试的时候,串口直接死掉,板子还会重启,回来换了232芯片串口正常了,但是选的232芯片是后缀带E的,为什么还过不了测试呢?4 C, t+ h4 K9 ~. `

网友:
接地问题。看看电源输入接地是否良好。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