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里面,有一种情况短路问题报不出来

楼主(2020-03-27):
正常按照AD的规则,是不会允许短路的情况出现,但是在绘图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情况,如图。选中的线是在铺地之前画的一根地线,后面在加测试点的时候,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看测试点的网络没问题,做了DRC检测,也没有报短路故障,但是做完板回来发现,两个网络是连到一起去的,后面用connected copper也发现两个网络是连到一起的,想问一下大家:1.首先铺测试点的时候,这种情况为什么测试点和地线那边没有报问题呢,开了DRC检测
2.这种情况下做DRC检测,为什么也是测试不出来

请大家帮忙解答下,感谢

网友A:
从道理上来讲,这是不可能的。
请检查T-D里短路那项是否有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道理上来讲,这是不可能的。
请检查T-D里短路那项是否有勾选。

您好,这个是勾选过的,并且布线规则中是没有选允许短路的,所以很疑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bug。正常设置了布线间距后,先放测试点,再布线是不会交叉的,但是如果先画了那根地线,再放测试点,测试点是我想要的那个网络,但是测试点和GND还是相连的,很奇怪。AD09和AD16我都试过,这种情况下的短路都报不出来

网友:
    重点看属性,如果测试点与线是同一层(走线层)又不是同一网络,短路报错又是勾选的,不应该不报错。除非画线是在其它层。
    看你的图片这个不说短路检测会报错,即使不是短路的你的间距检查也会报错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不可能,找自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