粒子群算法

楼主(2020-03-27):
粒子群算法

function [x, fval, exitflag, output] = pso(objfunc, nvars, options)
% PSO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
% PSO attempts to solv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problem of the form
%
%       min OBJFUNC(X)
%        X
%
% No constraints on the values of entries of X can be imposed, not ewen box contraints in form of
% the lower and upper bound. Any desired constraints should be dealth with by modification of the
% objective function: by introduction of penalty functions, by reformulation of the problem, or some
% other way.
%
% In the present implementation, only classical 'star topology' PSO is considered, where each
% particle is inter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particle, and there are no subswarms. Also, no
% additional, GA like, operators are applied to the particles during the search.
%
%   PSO(OBJFUNC, NVARS) Optimizes objective OBJFUNC defined as a real-valued function of a single,
%   real-valued vector argument. Dimensionality of the search space, that is the number of entries
%   in the argument of OBJFUNC, is defined in NVARS. PSO expects at least these two arguments.
%   Failure to provide any of them will result in error.
%
%   PSO(OBJFUNC, NVARS, OPTIONS) Enables the user to specify a number of settings in order to
%   customize or fine-tun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lgorithm. OPTIONS is a structure containing
%   desired values of these settings.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available parameters is given in the
%   sequel.
%
%   X = PSO(...) Returns vector at which objective attains its minimal value. Due to the nature of
%   PSO algorithm, this is not guaranteed to be neither exact global nor local optimum, yet PSO is
%   robust optimizer, well suited for complex, multimodal problems. Well tuned, it can give VERY
%   GOOD and quite commonly EXCELENT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t hand. In most cases, this is all
%   that is needed.
%
%   [X, FVAL] = PSO(...) In addition to the optimal X, it returns the value of the objective at X,
%   FVAL = OBJFUNC(X).
%
%   [X, FVAL, EXITFLAG] = PSO(...) Returns indication concerning a reason why the algorithm stopped.
%   In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the only supported return values are 0 and 1. EXITFLAG 0 denotes
%   that maximum number of iterations has been achieved, while EXITFLAG 1 is used in testing mode,
%   if the value of global minimum has been found prior to achieving the maximal number of
%   iteration.
%
%   [X, FVAL, EXITFLAG, OUTPUT] = PSO(...) Returns OUTPUT structure contain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   concerning performance of the algorithm in the present run. The exact members of this structure
%   are variable, and depend on the settings specified in the OPTIONS structure. In general, there
%   are four levels of detail that can be specified. The 'LOW' detail level means that the algorithm
%   keeps track of objective value for the best, the mean and the worst particle in the swarm in
%   each generation. If the 'MEDIUM' level is specified, exact position and index of the global best
%   particle are tracked for during each iteration. If the 'HIGH' level is specified, exact position
%   of each particle in the swarm is logged during the entire search process. If the swarm is large
%   and the number of generations is great, high level output logging can result in considerable
%   memmory consumption. Finally, the output log level can be set to 'NONE', meaning that no data is
%   wanted within the OUTPUT structure. The exact way for specifying output logging level is given
%   below.
%
%   OPTIONS = PSO('options') Returns default options structure. Usefull when one desires to change
%   values of only a handfull of options.
%
%   The OPTIONS structure contains the following entries
%
%     options.npart           The number of particles in the swarm.
%     options.niter           The maximal number of iterations.
%     options.cbi             Initial value of the individual-best acceleration factor.
%     options.cbf             Final value of the individual-best acceleration factor.
%     options.cgi             Initial value of the global-best acceleration factor.
%     options.cgf             Final value of the global-best acceleration factor.
%     options.wi              Initial value of the inertia factor.
%     options.wf              Final value of the inertia factor.
%     options.vmax            Absolute speed limit. If specified, the speed is clamped to the range
%                             [-options.vmax, options.vmax]. It is the primary speed limit, if set
%                             to NaN, the VMAXSCALE options is used.
%     options.vmaxscale       Relative speed limit. Used only if absolute limit is unspecified, i.e.
%                             set to NaN. If used, must be a scalar quantity, and denotes the amount
%                             of initial population span (the INITSPAN option) used as the speed
%                             limit.
%     options.vspaninit       The initial velocity span. Initial velocities are initialized
%                             uniformly in [-VSPANINIT, VSPANINIT]. This option must be specified.
%     options.initoffset      Offset of the initial population. Can be scalar or column-vector of
%                             dimension NVARS.
%     options.initspan        Span of the initial population. Can be scalar or column-vector of
%                             dimension NVARS.
%     options.trustoffset     If set to 1 (true) and offset is vector, than the offset is
%                             believed to be a good solution candidate, so it is included in
%                             the initial swarm.
%     options.initpopulation  The user-suplied initial population. If this is set to something
%                             meaningfull, then INITSPAN, INITOFFSET and TRUSTOFFSET are
%                             ignored. If set to NaN then the above mentioned offset is used.
%     options.verbose_period  The verbose period, i.e.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after which the
%                             results are prompted to the user. If set to 0, then verbosing is
%                             skipped.
%     options.plot            If set to 1,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best is ploted to the user after
%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The objective value of the best, mean
%                             and worse particle troughout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are plotted
%                             in the single graph.
%     options.output_level    The output log level. Possible values are: 'none', 'low',
%                             'medium', 'high'. Each log level denotes a specific amount of
%                             information to be returned to the end user. If less than 4 output
%                             arguments are specified log level is ignored, since it would only
%                             occupate (possibly) large amount of useless memory.
%     options.globalmin       Global minimum, used for testing only. If specified, the algorithm
%                             will stop as soon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LOBALMIN option and
%                             current global best becomes less than TOL option.
%     options.tol             Precision tolerance, used for testing only. It is maximal difference
%                             between current global best and GLOBALMIN option at which the
%                             algorithm stops. If GLOBALMIN options is set to NaN this option is
%                             ignored, and the algorithm stops after the maximal number of iteration
%                             has been achieved.
%
%   The OUTPUT structure is the fallowing
%
%     output.itersno          The actual number of iterations. Usualy the same as NITER options, but
%                             can be less if in testing mode (if GLOBALMIN option is specified).
%
%     If at least LOW level output logging is specified:
%
%     output.gbest_array
%     output.gmean_array
%     output.gworst_array     Arrays containing the objective value of the best, mean and worst
%                             particle in each iteration. In fact, gmean_array does not contain
%                             objective value for any concrete particle, but instead it contains the
%                             mean objective value for the entire swarm in each iteration.
%
%     If at least MEDIUM level output logging is specified:
%
%     output.gbes**x_array   The array ontaining indices of the best particle in each iteration.
%     output.Xbest            Matrix of dimension NITERxNVARS, containing, as rows, global best
%                             particles in each iteration.
%
%     Only if HIGH level output logging is specified:
%
%     output.X                3D matrix of dimension NPARTxNVARSxNITER containing the entire
%                             population in each iteration.
%
%
%   The following examples ilustrate the use of PSO function in several common cases.
%
%   Suppose we are attempting to optimize 5-dimensional objective f(x) = x*x'. Since, it is assumed
%   that objective receives a row-vector, the objective is in fact a 5D paraboliod. The easiest way
%   to optimize would be to write
%
%   obj = @(x) x*x';
%   [xopt, fopt] = pso(obj, 5);
%
%   The preseding code lines would yield XOPT as the found near-optimal solution and FOPT as the
%   objective value in such point. Of course, other outputs can be obtained as described earlier.
%
%   If one should choose to change the default options (say to specify different number of particles
%   and iterations), the code would look something like this
%
%   obj = @(x) x*x';
%   options = pso('options');
%   options.niter = 500;
%   options.npart = 60;
%   [xopt, fopt] = pso(obj, 5);
%
%   Other options can be specified as well on the exactly the same way. The best way to explore the
%   option structure is to experiment.
%
%   PSO is compatible with MATLAB 7 and higher. Some modifications are needed for it to work under
%   lower versions of MATLAB.
% Copyright (C) Milan Rapaic (repmilan@yahoo.com), 2007-05-10 ... 2008-10-12
%%%%%%%%%%%%%%%%%%%%%%%%%%%%%%%%%%%%%%%%%%%%%%%%%%%%%%%%%%%%%%%%%%%%%%%%%%%%%%%%%%%%%%%%%%%%%%%%%%%%
% Checking the number of input and output arguments.                                               %
%%%%%%%%%%%%%%%%%%%%%%%%%%%%%%%%%%%%%%%%%%%%%%%%%%%%%%%%%%%%%%%%%%%%%%%%%%%%%%%%%%%%%%%%%%%%%%%%%%%%
msg = nargchk(1, 3, nargin);
if ~isempty(msg)
    error('mrr:myoptim:pso:pso:narginerr', 'Inadequate number of input arguments.');
end
msg = nargchk(0, 4, nargout);
if ~isempty(msg)
    error('mrr:myoptim:pso:pso:nargouterr', 'Inadequate number of output arguments.');
end
%%%%%%%%%%%%%%%%%%%%%%%%%%%%%%%%%%%%%%%%%%%%%%%%%%%%%%%%%%%%%%%%%%%%%%%%%%%%%%%%%%%%%%%%%%%%%%%%%%%%
% The body of the algorithm.                                                                       %
%%%%%%%%%%%%%%%%%%%%%%%%%%%%%%%%%%%%%%%%%%%%%%%%%%%%%%%%%%%%%%%%%%%%%%%%%%%%%%%%%%%%%%%%%%%%%%%%%%%%
if nargin==1 && ischar(objfunc) && strcmp(objfunc, 'options')
    % User desired only to access the default OPTIONS structure.
    if nargout<=1
        x = getDefaultOptions();
    else
        % The user required multiple outputs, yet only default options can be returned.
        error('mrr:myoptim:pso:pso:nargouterr', ...
            'Cannot expext more than one output when only OPTIONS are required.');
    end
else
    %%%%%%%%%%%%%%%%%%%%%%%%%%%%%%%%%%%%%%%%%%%%%%%%%%%%%%%%%%%%%%%%%%%%%%%%%%%%%%%%%%%%%%%%%%%%%%%%
    % User requested optimization to be conducted on a given objective.                            %
    % The following code deals with initializations and validations of options structure.          %
    %%%%%%%%%%%%%%%%%%%%%%%%%%%%%%%%%%%%%%%%%%%%%%%%%%%%%%%%%%%%%%%%%%%%%%%%%%%%%%%%%%%%%%%%%%%%%%%%

    % If no options are specified, use the default ones.
    if nargin<3, options=getDefaultOptions(); end

    % Determination of output level, that is of amount of data to be collected in OUTPUT structure.
    if nargout == 4
        % User supplied four output arguments, therefore output level is determined from the OPTIONS
        % structure. The output_level variable is used to code the desired log level: 0 ('none'), 1
        % ('low'), 2 ('medium') and 3 ('high).
        if strcmp(options.output_level, 'none')
            if options.plot == 0
                output_level = 0;
            else
                output_level = 1;
            end
        elseif strcmp(options.output_level, 'low')
            output_level = 1;
        elseif strcmp(options.output_level, 'medium')
            output_level = 2;
        elseif strcmp(options.output_level, 'high')
            output_level = 3;
        else
            error('mrr:myoptim:pso:psoptionserrutput_level', ...
                'Invalid value of the OUTPUT_LEVEL options specified.');
        end
    else
        % User has not supplied forth output argument. The only reason to log information during the
        % run is to be able to plot to to the user after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Therefore, if
        % ploting is requested low level logging is used.
        if options.plot == 1
            output_level = 1;
        else
            output_level = 0;
        end
    end

    % Maximum velocity can be specified in absolute amount, or relative to the initial span.
    % If both values are specified, the absolute velocity limit is taken into account, while the
    % relative is ignored. Whatever the initial specification of the maximal velocity, the curent
    % code block will generate a column vector, vmax, containing maximal velocity along each
    % dimension of search space.
    if ~all(isnan(options.vmax))
        % It is not allowed to let some of the entries of the VMAX option to be NaN and others to
        % have numerical or Inf values.
        if any(isnan(options.vmax))
            error('mrr:myoptim:pso:psoptionserr:vmax', ...
                'VMAX option cannot have some Inf and some numerical (or Inf) values.');
        end
        % Warning of the confusing entries within the OPTIONS structure.
        if ~isnan(options.vmaxscale)
            warning('mrr:myoptim:pso:pso:optionserr:vmaxconflict', ...
                'Both relative and absolute velocity limit are specified. The relative limit is ignored.');
        end
        if length(options.vmax) == 1
            vmax = options.vmax*ones(nvars, 1);
        elseif length(options.vmax) == nvars
            % Maximal velocity should be a column-vector or a scalar.
            if size(options.vmax, 1) ~= length(options.vmax)
                error('mrr:myopim:pso:pso:optionserr:vmax', ...
                    'VMAX option should be specified as column-vector, or as a scalar value.');
            end
            vmax = options.vmax;
        else
            error('mrr:myoptim:pso:pso:optionserr:vmax', ...
                'Inadequate dimension of VMAX option. Should be a scalar, or a column vector with NVARS elements.');
        end
    else
        % It is not valid to specify both VMAX and VMAXSCALE option as NaN.
        if isnan(options.vmaxscale)
            error('mrr:myoptim:pso:pso:optionserr:vmaxscale', ...
                'Either VMAX or VMAXSCALE options should be different than NaN.');
        end
        % Contrary to the VMAX options, VMAXSCALE option must allways be a scalar. The initial span
        %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fferent scaling among the cooedinates of the search space.
        if length(options.vmaxscale) == 1
            if length(options.initspan) == 1
                vmax = options.vmaxscale*options.initspan*ones(nvars, 1);
            else
                % If the dimension of INITSPAN option is not correct, the function will break later,
                % therefore, no need to check validity now.
                vmax = options.vmaxscale*options.initspan;
            end
        else
            error('mrr:myoptim:pso:pso:optionserr:vmax', ...
                'Inadequate dimension of VMAXSCALE option. Must be a scalar.');
        end
    end
    vmax = repmat(vmax', options.npart, 1);

    % Initial population.
    % If the initial population is not supplied by the user, each particle of the initial population
    % is spred in [INITOFFSET-INITSPAN, INITOFFSET+INITSPAN] where both INITOFFSET and INITSPAN
    % are specified within the OPTIONS structure. Both of these options are either scalars or
    % column-vectors of appropriate size. If INITPOPULATION option is specified, both INITOFFSET and
    % INITSPAN options are ignored.
    if ~isnan(options.initpopulation)
        % The user supplied complete initial population within the OPTIONS structure.
        % The size of the supplied population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population size and number of
        % variables. If no, an error is reported.
        [pno, pdim] = size(options.initpopulation);
        if (pno ~= options.npart) || (pdim ~= nvars)
            error('mrr:myoptim:pso:pso:optionserr:initpopulation', ...
                ['The format of initial population is inconsistent with desired population', ...
                 'size or dimension of search space - INITPOPULATION options is invalid']);
        end
        X = options.initpopulation;
    elseif (length(options.initoffset) == 1) && (length(options.initspan) == 1)
        % The same offset and span is specified for each dimension of the search space
        X = (rand(options.npart, nvars)-0.5)*2*options.initspan + options.initoffset;
    elseif (length(options.initoffset) ~= size(options.initoffset, 1)) || ...
           (length(options.initspan) ~= size(options.initspan, 1))
        error('mrr:myoptim:pso:pso:optionserr:initoffset_initspan', ...
            'Both INITOFFSET and INITSPAN options must be either scalars or column-vectors.');
    elseif (length(options.initoffset) ~= nvars) || (length(options.initspan) ~= nvars)
        error('mrr:myoptim:pso:pso:optionserr:init', ...
            'Both INITOFFSET and INITSPAN options must be scalars or column-vectors of length NVARS.');
    else
        initoffset = repmat(options.initoffset', options.npart, 1);
        initspan   = repmat(options.initspan', options.npart, 1);
        X = (rand(options.npart, nvars)-0.5)*2.*initspan + initoffset;
        % TRUSTOFFSET option is used when OFFSET option is, in fact, previously known good (or very
        % goo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t hand. When set to logical true (1), offset is inserted in
        % the initial population. Thus, it is guaranteed that objective value at solution is not
        % greater than objective value at that, previously known, good point.
        if (options.trustoffset)
            X(1, = options.initoffset';
        end
    end

    % Initial velocities.
    % Velocities are initialized uniformly in [-VSPANINIT, VSPANINIT].
    if any(isnan(options.vspaninit))
        error('mrr:myoptim:pso:pso:optionserr:vspaninit', ...
                'VSPANINIT option must not contain NaN entries.');
    elseif isscalar(options.vspaninit)
        V = (rand(options.npart, nvars)-0.5)*2*options.vspaninit;
    else
        if (length(options.vspaninit) ~= size(options.vspaninit, 1)) || ...
           (length(options.vspaninit) ~= nvars)
            error('mrr:myoptim:pso:pso:optionserr:vspaninit', ...
                'VSPANINIT option must be either scalar or column-vector of length NVARS');
        end
        V = (rand(options.npart, nvars)-0.5)*2.*repmat(options.vspaninit', options.npart, 1);
    end

    % Initial scores (objective values).
    % Initialization of the best personal score and position, as well as global best score and
    % position.
    Y = calcobjfunc(objfunc, X);
    Ybest = Y;                      % The best individual score for each particle - initialization.
    Xbest = X;                      % The best individual position for each particle -
                                    % initialization.
    [GYbest, gbest] = min(Ybest);   % GYbest is the best score within the entire swarm.
                                    % gbest is the index of particle that achived YGbest.
    gbest = gbest(1);               % In case when more than one particle achieved the best
                                    % score, we choose the one with the lowest index as the
                                    % best one.

    % These variables are used in testing mode only.
    tolbreak = ~isnan(options.globalmin);
    foundglobal = 0;
    if tolbreak && ~isscalar(options.globalmin)
        error('mrr:myoptim:pso:pso:optionserr:globalmin', ...
            'globalmin option, if specified, option must be a scalar value equal to the global minimum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
    end

    % Initialization of the OUTPUT structure.
    % The output structure is filled and initialized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 OUTPUT_LEVEL
    % options, or equivalently depending on the output_level variable.
    if output_level >= 0
        % NONE log level
        output.itersno = options.niter;
        if output_level >= 1
            % LOW log level
            output.gbest_array = NaN*ones(options.niter+1, 1);
            output.gmean_array = NaN*ones(options.niter+1, 1);
            output.gworst_array = NaN*ones(options.niter+1, 1);
            output.gbest_array(1) = GYbest;
            output.gmean_array(1) = mean(Ybest);
            output.gworst_array(1) = max(Ybest);
            if output_level >= 2
                % MEDIUM log level
                output.gbes**x_array = NaN*ones(options.niter+1, 1);
                output.Xbest = NaN*ones(options.niter+1, nvars);
                output.gbes**x_array(1) = gbest;
                output.Xbest(1, = X(gbest, ;
                if output_level == 3
                    % HIGH log level
                    output.X = NaN*zeros(options.npart, nvars, options.niter+1);
                    output.X(:,:,1) = X;
                end
            end
        end
    end

    if options.verbose_period ~= 0
        disp 'PSO algorithm: Initiat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end
    % Denotes normal algorithm termination.
    exitflag = 0;

    %%%%%%%%%%%%%%%%%%%%%%%%%%%%%%%%%%%%%%%%%%%%%%%%%%%%%%%%%%%%%%%%%%%%%%%%%%%%%%%%%%%%%%%%%%%%%%%%
    % The main loop.                                                                               %
    %%%%%%%%%%%%%%%%%%%%%%%%%%%%%%%%%%%%%%%%%%%%%%%%%%%%%%%%%%%%%%%%%%%%%%%%%%%%%%%%%%%%%%%%%%%%%%%%
    for iter = 1:options.niter

        % Verbosing, if neccessary.
        if options.verbose_period ~= 0
            if rem(iter, options.verbose_period) == 0
               disp(['iteration ', int2str(iter), '. best criteria = ', num2str(GYbest)]);
            end
        end

        % Calculating PSO parameters
        w = linrate(options.wf, options.wi, options.niter, 0, iter);
        cp = linrate(options.cbf, options.cbi, options.niter, 0, iter);
        cg = linrate(options.cgf, options.cgi, options.niter, 0, iter);
        % For later calculations only
        GXbest = repmat(Xbest(gbest, :), options.npart, 1);
        % Calculating speeds
        V = w*V + cp*rand(size(V)).*(Xbest-X) + cg*rand(size(V)).*(GXbest-X);
        V = min(vmax, abs(V)).*sign(V);
        % Population is moving
        X = X + V;
        Y = calcobjfunc(objfunc, X);
        % Calculating new individually best values
        mask = Y<Ybest;
        mask = repmat(mask, 1, nvars);
        Xbest = mask.*X +(~mask).*Xbest;
        Ybest = min(Y,Ybest);

        % Calculating new globally best value
        [GYbest, gbest] = min(Ybest);
        gbest = gbest(1);

        % Filling in the OUTPUT structure.
        if output_level >= 0
            % NONE log level
            if output_level >= 1
                % LOW log level
                output.gbest_array(iter+1)  = GYbest;
                output.gmean_array(iter+1)  = mean(Ybest);
                output.gworst_array(iter+1) = max(Ybest);
                if output_level >= 2
                    % MEDIUM log level
                    output.gbes**x_array(iter+1) = gbest;
                    output.Xbest(iter+1, :) = X(gbest, :);
                    if output_level == 3
                        % HIGH log level
                        output.X(:,:,iter+1) = X;
                    end
                end
            end
        end

        % The code used in testing mode only.
        if tolbreak && abs(GYbest - options.globalmin)<options.tol
            output.itersno = iter;
            foundglobal = 1;
            break
        end
    end

    if options.verbose_period ~= 0
        disp 'Optimization process finished.'
    end

    % Setting up the output variables.
    % X is set to be the final global best position, since that is the best position ever achieved
    % by any of the particles in the swarm. FVAL is set to be the value of the objective in X.
    x = Xbest(gbest, :); x = x(:);
    fval = GYbest;

    % The global moptimum has been found prior to achieving the maximal number of iteration.
    if foundglobal, exitflag = 1; end;

    % Plotting the algorithm behavior at each iteration.
    if options.plot
        r = 0:options.niter;
        figure
        plot(r, output.gbest_array, 'k.', r, output.gmean_array, 'r.', r, output.gworst_array, 'b.');
        str = sprintf('Best objective value : %g', fval);
        title(str);
        legend({'best objective', 'mean objective', 'worst objective'})
    end

end
function Y = calcobjfunc(func, X)
% CALCOBJFUNC   A helper function used to calculate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for a series of points.
np = size(X,1);
Y = zeros(np,1);
for i = 1:np
    Y(i) = func(X(i,:));
end
function opts = getDefaultOptions
% GETDEFAULTOPTIONS     Returns a structure containing the default options.
%
%   This function, in fact, defines default values of the options within the options structure.
opts.npart          = 30;       % The number of particles.
opts.niter          = 100;      %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opts.cbi            = 2.5;      % Initial value of the individual-best acceleration factor.
opts.cbf            = 0.5;      % Final value of the individual-best acceleration factor.
opts.cgi            = 0.5;      % Initial value of the global-best acceleration factor.
opts.cgf            = 2.5;      % Final value of the global-best acceleration factor.
opts.wi             = 0.9;      % Initial value of the inertia factor.
opts.wf             = 0.4;      % Final value of the inertia factor.
opts.vmax           = Inf;      % Absolute speed limit. It is the primary speed limit.
opts.vmaxscale      = NaN;      % Relative speed limit. Used only if absolute limit is unspecified.
opts.vspaninit      = 1;        % The initial velocity span. Initial velocities are initialized
                                % uniformly in [-VSPANINIT, VSPANINIT].
opts.initoffset     = 0;        % Offset of the initial population.
opts.initspan       = 1;        % Span of the initial population.
opts.trustoffset    = 0;        % If set to 1 (true) and offset is vector, than the offset is
                                % believed to be a good solution candidate, so it is included in
                                % the initial swarm.
opts.initpopulation = NaN;      % The user-suplied initial population. If this is set to something
                                % meaningfull, then INITSPAN, INITOFFSET and TRUSTOFFSET are
                                % ignored.
opts.verbose_period = 10;       % The verbose period, i.e.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after which the
                                % results are prompted to the user. If set to 0, then verbosing is
                                % skipped.
opts.plot           = 0;        % If set to 1, evolution of the gbest is ploted to the user after
                                %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The objective value of the best, mean
                                % and worse particle troughout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are plotted
                                % in the single graph.
opts.output_level   = 'low';    % The output log level. Possible values are: 'none', 'low',
                                % 'medium', 'high'.
opts.globalmin      = NaN;      % Global minimum, used for testing only
opts.tol            = 1e-6;     % Precision tolerance, used for testing only
function x = linrate(xmax, xmin, tmax, tmin, t)
% LINRATE   Linear interpolation of value X in instant T, defined by previously known points
%           (tmin, xmin), (tmax, xmax)
x = xmin + ((xmax-xmin)/(tmax-tmin))*(tma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