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有人做过LED灯吗,5w12v ,设计电路需要串联电阻吗?

楼主(2020-03-27):
    有人做过LED灯吗,5w12v   LED灯内部有限流电路吗,设计电路需要串联电阻吗?

网友:
    功率这么大,最好是加上限流电阻

网友:
    大功率LED可以用恒流驱动

网友:
    一般LED灯珠内部是没有限流电阻的。所以用恒压方式驱动的话外部就要加串联分压限流电阻、当然,如果用高大上的恒流方式驱动的话,那就不需要这个串联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