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大家总结的一些常见Matlab问题

楼主(2020-03-27):
Q:如何在给定句柄的 axis 里绘图?
A:plot(data,'parent',haxis);
或者
hbar=bar(data);
set(hbar,'parent',haxis);

Q:Matlab 中如何作线性拟合/线性回归/多元线性回归?
A:何作线性拟合是用 y=a*x+b 来拟合一组数据{{x1,y1},{x2,y2}…{xn,yn}},matlab 中使用
polyfit
x=data(:,1);
y=data(:,2);
p=polyfit(x,y,1);
p(1)为斜率 a,p(2)为截距 b
多元线性回归即用 y=a1*x1+a2*x2+..+am*xm来拟合数据点{x1i,x2i,…xmi,yi} (i=1~n)
|x11,x21,…xm1|
A=|x12,x22,…xm2|
|……………
|x1n,x2n,…xmn|
Y={y1,y2,y3,…,yn}'
则系数{a1,a2,…,am}'=pinv(A)*Y。
在 matlab 中使用 coeff=AY 则可以得到最小二乘意义上的拟合系数

Q:Matlab 中如何作二维数据的插值?
A:对于一维、二维、三维规则数据点阵使用 interp1/interp2/interp3,
二维、三维非规则数据用 griddata/griddata3

Q:Matlab 中如何计算程序运行的时间?
A:tic
your_code;
toc
或者使用:
t=cputime;
your_operation;
cputime-t

Q:如何在 Matlab 中实现交互操作?
A:如果只在命令窗口进行交互操作,请参见 demo 中的例子,主要是通过 input 命令和
pause/clear/disp 等实现的,还有一些窗口资源可以使用:
uigetfile, uiputfile, uiwait, uisetcolor, isetfont, uiopen, uisave
inputdlg, msgbox, helpdlg, questdlg, warndlg, errordlg

Q:Matlab 中为什么只能在小数点后显示四位?
A:用 format 命令来改变命令窗口数字的显示格式和精度,但不会影响 matlab 的计算精度,
matlab 的矩阵运算默认都是双精度浮点型运算。

Q:Matlab 中什么函数可以删除矩阵的某一行或列?
A:A(j,:)=[];  %删除 A的第 j 行
A(:,i)=[];  %删除 A的第 i 列

Q:如何得到 contour线上的坐标点?
A:lcount=5;
[c,h]=contour(peaks,lcount);
x=get(h,'xdata');
y=get(h,'ydata');
这里得到的 x 和 y都是 cell 数组,用 x{1}/y{1}来得到每条线上的坐标对,注意,每条线
的最后一个数据是 NaN

Q:Matlab 有没有求矩阵行数/列数/维数的函数?
A:ndims(A)返回 A的维数
size(A)返回 A各个维的最大元素个数
length(A)返回 max(size(A))
[m,n]=size(A)如果 A是二维数组,返回行数和列数
nnz(A)返回 A中非 0元素的个数

Q:Matlab 如何产生均匀分布的白噪声?
A:help rand  均匀分布百噪声
help randn 高斯分布百噪声

Q:请问在 Matlab 中怎样输入特殊符号啊或者上标、下标?
A:matlab 的 text/title/xlabel/ylabel对象支持简单的 TeX排版语法,如希腊字母,上下标等。
例如:text(0.5,0.5,'alpha^beta_2');

Q:Matlab 中如何把向量拓展成矩阵?
A:可以使用 repmat(),例如:  repmat([1,2,3]',1,5)
或者使用 kron(),例如:      kron([1 2 3]',ones(1,5))

Q:matlab 程序运行时如何中止
A:快捷键 ctrl+C                  强行中止,程序不能继续运行
程序中用 pause 命令      自己选择中止断点,可以回车继续运行

Q:matlab 计算结果为矩阵如何保存和取出
A:save  将当前工作区的变量储存在一个 MAT-文件中
load  调出一个 MAT-文件

Q:那位高手能否讲一下 varargin  的具体用法。
A:varargin是代表输入的参量,必须作为最后一个参数出现。
比如:定义函数 varargout=fun(x,varargin);
那么调用时:[A,B,C]=fun(x,m,n,l);
varargin 就代表 m,n,l

Q:mean(A,dim)用法?
A:mean(X):返回向量 X的算术平均值。
A为矩阵时候,mean(A):返回一个行向量,其第 i 个元素是 A的第 i列的算术平均值。
(比如[a1,a2...an])
mean(A,dim):当 dim为 1 时,该函数等同于 mean(A);当 dim为 2 时,返回一个列向量,
其第 i 个元素是 A的第 i行的算术平均值。 (比如[a1,a2...an]')
此类问题可以直接 doc mean 来查看

119.使用''和 sym 生成字符表达式的区别
Q:例如:
            f1='a*^2/(b-x)';
            f2=sym('a*^2/(b-x)');
            f1==f2;
            ans=1;
             那是不是 f1和 f2 完全相同呢?
A:当然,一个是字符型的一个是符号型的

2.matlab如何自动读入一组数据文件?
Q:一目录下有一组数据文件,文件名为 data1.dat,data2.dat,data3.dat,......,dataN.dat
由于文件数量非常大,如何让 matlab 自动的按次序读入?
A:filepath='d:/';
for ii=1:N
    filename=[filepath 'data' num2str(ii) '.dat'];
    load(filename)
end
Q:好在文件名是 data1.dat,data2.dat,data3.dat,......,dataN.dat,不然难弄,^_^
A:原则上,该是可以将所需量尽量作到一个文件中,逐步读取(fortran 里面系这样的) 。
文件名不一样也好弄,可以用 totalcommander 等软件批量改名。也可以用 matlab 自带的函
数把当前文件夹下的所有数据文件的名字都读到一个变量里面,然后 load 这个变量里面的
元素。

Q:在 MATLAB 中如何实现两个字符串的相加,例如:'aa'与'bb'的加和为'aabb'?
A:x1='aa'
x2='bb'
x=[x1 x2]
doc strcat

如果求点积:dot(a(1,:),a(2,:))
如果求向量积:cross(a(1,:),a(2,:))

Q:如何用 set 改变 gca 变量中 xtick 和ytick 的属性值
A:x=[1 1.53 4];
y=[1 2 3];
plot(x,y)
set(gca,'XTick',x)
set(gca,'XTickLabel',sprintf('%3.4f|',x))
set(gca,'YTick',y)
set(gca,'YTickLabel',sprintf('%+1.2f|',y))

Q:有关进度条和画图的问题
A:h = waitbar(0,'Please wait...');
set(findobj(h,'Type','patch'),'facecolor','b','edgecolor','b');
for i=1:100, % computation here %
x=1:100;
y=i+1:i+100;
plot(x,y)
close all
waitbar(i/100)
end
close(h)

Q:在 MATLAB 中如何画灰度图?
A:如 A为 2 维矩阵
figure; imshow(mat2gray(A));

Q:matlab 里的图形怎样去掉坐标轴留下坐标单位呢?
A:一个小例子
hold on;
plot([0,0],[0,1],'w','linewidth',8);
plot([0,1],[0,0],'w','linewidth',8);
plot([0,1],[0,1]);
box off
xlabel('zjliu');ylabel('zjliu')

Q:Matlab 怎么画三维数据的灰度图?
A:[xi,yi]=meshgrid(x,y);
pcolor(xi,yi,zi);colormap('gray');
colormap(flipud(get(gcf,'colormap')));
meshgrid 的时候分的细一些让他变得精细一些

坐标轴问题
Q:我想让 x  轴的值从左到右是递减的该怎样实现?还有 y轴是 10 的幂次方递增?
A:plot(1:10)
set(gca,'xdir','reverse')
set(gca,'yscale','log')
此外,可以
双对数用:loglog()
对 x 轴用:semilogx()
对 y轴用:semilogy()

Q:请问 matlab 图形中用来划分多少份的那些线能去掉吗
A:shading flat

Q:如何用函数形式设定坐标轴的数据字体与字号
A:举个例子
set(gca,'FontSize',12, 'FontName','标楷体')
字体设置属性:
'FontAngle'------  设置字体角度
'normal'------  正常;
'italic'------  斜体;
'oblique'------  倾斜;
'FontName'------  字体名称;
'FontSize'------  字号大小
'FontWeight'------  字体的轻重,选项为:'light','normal','bold'
如何修改图形分格线?
用 set 改变gca 变量中 xtick 和 ytick 的属性值

从一个已经得到的图像中得到其中某个点的坐标
Q:点是鼠标选取的,如何得到其中某个点的坐标
A:[x,y]=ginput(n)
n:要点击的次数
x,y分别为点击点的 x,y坐标,当 n>1时,x,y为向量

用 matlab 画圆,且标记刻度
Q:其中圆自最顶部以 0°、15°、30°、……330°划分,并以数字标明其中得 30°、60°、
90°、……330°。  或者怎样用 rose 命令或 compass 命令实现。
A:用 polar画吧,rose和 compass 画的不是你要的图
theta=linspace(0, 2*pi);
r=ones(1,100);
polar(theta, r);

如何控制二维图的坐标刻度不是等刻度
Q:我画了一个二维图,可是 x 轴总是等刻度比如 1,2,3,4,5,我想把它变成等比刻度,
比如 1,2,4,8,16。matlab 可以做到吗?如何做?
A:用 axis 命令可以改变坐标轴的刻度,如果想改成等比刻度,可以对原数据取 2为底的对
数。
Q:能不能给个例子?我想把 x 坐标的刻度变成平方形式,1,4,9,16,25,36,49,……,
我看了帮助还是不会用
A:两种不能同时实现
第一种,变刻度
t=0.1:.1:20*pi;
y=sin(t);
subplot(2,1,1)
plot(t,y)
subplot(2,1,2)
plot(log2(t),y)
第二种,坐标显示
t=0.1:.1:20*pi;
y=sin(t);
subplot(2,1,1)
plot(t,y)
subplot(2,1,2)
plot(t,y)
t1=(1:7).^2;
set(gca,'Xtick',t1)

52.如何将两个图片同时导入一个界面
Q: 我现在需要在同一个界面中导入两个图片, 如果设置图片文件分别为  和 b.bmp,  界
面上是 axes1和 axes2,开始函数中有以下语句:
imshow(imread('a.bmp'));
imshow(imread('b.bmp'));
这样只会在 axes2 中显示 。请问如何加上修改句柄的语句,使 axes1  axes2  都显示图片
A:subpolt(1,2,1);
imshow(imread('a.bmp'));%image也行
subplot(1,2,2);
imshow(imread('b.bmp'));

53.如何使 matlab画出来的图和坐标图一样?
Q:使用 plot函数画出来的图,总是在一个方框里面,四边都有刻度,可是我只想要 x 轴和
y轴两个有箭头和刻度的坐标轴,并不需要另外两边,我应该怎么做?
A:set(gca,'box','off')

关于 LISTBOX 与 PUSH BUTTON的问题
Q:要实现:选择 LISTBOX 中任意一项,然后点 PUSH BUTTON后,相对应的执行一个文
件。那么 PUSH BUTTON 的 call back该如何编写呢?
A:callback中你要实现什么就写在一个 m文件中,然后回调这个 m文件就行了。listbox 中
的选择可以根据 value 的返回值来判断。

网友:
    里面的问题和答案都好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