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盘点:主流过压器件谁更受欢迎?

楼主(2020-03-27):
  便携式的概念已经被用户广泛接受,不管是已经面世的热销产品还是正在开发的新产品,其电路结构和电子产品的物理尺寸都在呈现越来越小的趋势,因此在设计周期的早期进行电路保护设计变得更加重要。虽然,在一项设计中功能和性能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如果不在设计周期的早期阶段加入电路保护,那么可能会导致开发周期延迟,在最坏的情况下,更会造成产品在市场中的失败。过高的电压和电流都会对电子产品造成一定的损坏,而保障质量、降低损坏值的最佳方式就是应用过压器件来进行防护。
  过压保护器件多用于保护后续电路免受甩负载或瞬间高压的破坏,常用的过压保护器件有压敏电阻、瞬态抑制二极管、ESD静电二极管和陶瓷放电管、玻璃放电管以及半导体放电管等防雷器件。不同的过压保护器件其保护原理各有不同,选择的时候应结合其保护原理、工作条件和使用环境来考虑。本篇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市场主流过压保护器件的工作原理,来看看究竟是哪种过压器件更受欢迎:
  压敏电阻的工作原理:
  它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它是并联于电路中的。当电路在正常使用时,压敏电阻的阻抗很高,漏电流很小,可视为开路,对电路几乎没有影响。但当一很高的突波电 压到来时,压敏电阻的电阻值瞬间下降(它的电阻值可以从MΩ(兆欧)级变到mΩ(毫欧)级),使它可以流过很大的电流,同时将过电压箝位在一定数值。
  瞬态抑制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器件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瞬态抑制二极管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从而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当异常过压消失,其恢复至高阻态,电路正常工作。
  ESD放电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器件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从而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当异常过压消失,其恢复至高阻态,电路正常工作。
  陶瓷放电管的工作原理:
  器件并联在电路上,器件不动作时,阻值很高,等效电容低,可视为开路,对电路几乎没有影响。当有异常脉冲时,达到动作电压值后内阻瞬间下降,并释放电流。当异常高压消失,就会自动恢复到高阻状态,电路正常工作。
  玻璃放电管的工作原理:
  当其两端电压低于放电电压时,玻璃放电管是一个绝缘体。当其两端电压升高到大于放电电压时,产生弧光放电,气体电离放电后由高阻抗转为低阻抗, 使其两端电压迅速降低。玻璃放电管受到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9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通过高达千安量级的浪涌电流。
  半导体放电管的工作原理:
  器件并联在电路上,器件不动作时,阻值最高,可视为开路,对电路几乎没有影响。当有异常脉冲时,阻值瞬间下降,瞬间释放电流。当异常高压消失,其恢复到高阻状态,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
压敏电阻比较受欢迎

网友:
保护元件各有优劣。通常,采用单个元件一般无法满足要求电子产品的防雷保护,需要将几种保护器件组合起来,构成多级防护才可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