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CB进行Checklist(下篇)

楼主(2020-03-27):
点击回顾上篇:对PCB进行Checklist(上篇)

1、电源设计
序号检查项目
1确保所有的电源转换模块OCP/OVP点(过流保护点和过压保护点)设定正确
2电源的带负载能力是否足够,相数是否足够,能提供足够大的电流、功率給CPU,Chipset等(1相按最大20A计算,保守15A)
3PWM单相频率范围是200K-600K;集成MOS的可以达到1MHz
4输入电容的Ripple  current(参考2700mA);电容Ripple Current小会导致电容发热,影响寿命
5输出电容的ESR是否足够小
6电容的耐压是否满足,同时满足降额
7H-MOS导通时间短;L-MOS导通时间长
   H-Side MOSFET要选择导通速度快的
   L-Side MOSFET要选择Rds(on)低的
8线性电源的损耗P=Δv*i,一般,1颗LDO可承受的功率损耗Pmax*Junction=器件Temp,保证器件temp与环境Temp之和小于MOS的最大工作温度的80%。
9单板上同一电源和地名称要统一
10单相PWM  driver 的BOOT Pin与phase端接0.1uF电容.核对BOOT电容,是否耐压值为50V。H-MOS导通之后,BOOT Pin电压达24V,Phase端12V。
11H-side  Gate上预留0ohm电阻,防止High side MOS因Vgs过大被击穿
12Feedback电路设置是否准确;在电路上注释反馈电压计算公式。
13GND和AGND电路要分开,但最后要通过一点进行连接。如果是chipset的  AGND电流很大,可直接与GND相连,不需要连接0OHM,否则通流不够。
14PWROK的上拉要用对应的电源去上拉。
16有些模块线路copy过来后,需要注意AGND属性要更改,最好能赋予net名字,比如经常会遇到两个P1V1的AGND起的名字一样。
17确认电感封装,核对饱和电流是否满足电路需求。电感封装越大,过电流能力越强,电感的饱和电流应该大于电路的OCP电流。
18确认补偿线路,保证足够的穿越频率,以及相位裕度。
19核对LDO的最大压差是否满足器件的要求(输入的电压范围和输出的电压范围)
2、FPGA/cpld
序号检查项目
1确认输入输出的逻辑电平是否正确;电平类型:GTL,OD,LVCMOS33、LVCOM25、LVDS等。确认芯片和CPLD/FPGA之间的逻辑电平是否匹配,避免两边电平不一致。
2CPLD的GPIO信号作为输出管脚控制时序时,需要将此Pin通过4.7K至10K电阻做下拉处理
3CPLD的JTAG接口需要连至Header上,注意Header的Pin脚定义符合烧录器要求,JTAG信号预留ESD保护电路。
4空余的没有使用的GPIO  Pin接到LED上,一般3-4个LED即可。
5对于同一功能的GPIO尽量只选用同一个Pin(Reset信号除外)
6不同bank的电平跟这个bank的VCCIO电平有关
7FPGA外接ROM时,需在原理图里面标注1,2,3顺序(顺序不对会出现烧录不了的问题)。确保信号连接之间接口电平是否正确,是否需要采用levelshift设计
8CPLD  core电和IO电时序,一般要求core电要早于IO电,否则,输出信号需要加下拉电阻。(一般情况下core电都早于IO电压,Core起来之后IO状态就可以固定了。具体要求参考厂家器件资料)
9FPGA的MGT  Bank如果不用时,RX信号需要接地处理。
   MGT Bank指可配置为高速接口的bank,例如xilinx的GTP,GTX接口bank,不用时要对RX信号处理
10在原理设计期间必须向CPLD编程人员提供规范的CPLD需求文件
   在CPLD需求文件必须指定每个管脚的输入和输出状态。
11对于CPLD尽可能的少用时序逻辑,多使用组合逻辑,尽可能用简单逻辑代替复杂逻辑
12设计人员提供的逻辑需求要避免竞争和冒险,即用CPLD输出的信号做其他逻辑的输入判定
13有支持I2C的设计需求,要事先规划好系统I2C拓扑,在芯片选型时要考虑预留逻辑空间。(BMC如果I2C资源够用,CPLD单独占用一组I2C总线)
3、USB
序号检查项目
1足够的bypass 电容(usually 100uF)应该靠近USB header来防止voltage droop. 电流按1A/Port计算
2要有防静电的线路设计
3每对差分信号线上要串common chock或0ohm
4Over  current信号要连到给USB供电的5V电源上,并且要分压
5需要考虑USB设备电流倒灌到主板,确认是否需要添加switch
4、SATA
序号检查项目
1sata供电5V 需要放足够大(一般要求大于270UF)电容,防止电压drop
2按照标准的SATA接口设计,5V和12V都需要接好。有些2.5寸硬盘需要12V供电,在设计时应尽量按照标准设计
3SATA  AC耦合电容容值0.01uf
5、连接器
序号检查项目
1高速连接器的带宽要按照1.5-2倍选择
2确认connector在PCB上的Pin定义方式
3两块对插板connector的对应Pin脚信号定义是否一致,对于多块单板互连,需要确认对应连接器的物理位置是否正确。
4根据板厚来确定是否可以选用焊接件和压接器件
6一般连接器应注意母端有长短针,因此需母端定义电源和GND
7高速信号连接器,高速信号周围的GND Pin一定接地
8高速信号连接器,定义信号时,注意TX,RX在连接器上的分布,避免TX/RX混在一起(避免cross talk)
9作为一个由两个连接器拼成的接口,需选择同一厂商,同一类型连接器
10SMD连接器选择时,其上面要有一个平面,便于工程的高速机吸嘴吸取不易脱落。Packing优先选择盘装,不用管状的。
11尽量能够统一为焊接器件或压接器件
12注意管脚长度的选择
13在进入layout布局之前务必提供各连接器位置顺序图
14连接器选型时尽可能选择通用的物料(两家以上Source的),保证一定的可替代性
15连接器选型时需要考虑PCB的厚径比(不能超过10:1)
6、VGA
序号检查项目
122 or  33 ohm damping resister is in series with VSYNC/HSYNC
2VGA  OUTPUT R.G. B HSYNC,VSYNC需要有保护二极体; HSYNC,VSYNC电平转换建议用IC来实现
3If  CRT I2C bus signal level-shift circuit is used, check if the voltage level  and quality with different monitors at both sides.
4R,G,B信号线在发送端和接收端都要有150ohm对GND电阻,或者只在接受端加75ohm对地电阻,另外信号RGB信号需要添加pi型滤波电路。
7、时钟
序号检查项目
1clock  signal(除differential Signal外),要预留可调节EMI 的电容位置,一般为10pF.
2PCI-E2.0  slot的clock signal 建议与控制芯片同源。
3当Clockgen或Clock Buffer使用SYS供电时,应注意网卡、CPLD等芯片的时钟信号是否需要单独的时钟源
4所有Clockgen和Clock Buffer的SMbus接口上拉的电压应与IC的供电一致
5当晶振或clock buffer输出的电平和IC需要的电平不一致时需要加AC耦合和阻抗匹配电路,同时要注意SWING和CROSSPOINT设置是否正确。
6注意Ossilater的clock信号输出电平,如果是LVPECL,外部需要加对地150ohm电阻。对于发射级耦合逻辑电路,需要在外围提供地回流路径。
7CPU的晶振应尽量排布在晶振输入引脚附近。无源晶振要加几十皮法的电容;有源晶振可直接将信号引至CPU的晶振输入脚。
8、Lan
序号检查项目
1确认PHY芯片与RJ45之间是否需要终端匹配电阻
2选择RJ45时要注意内部的组成结构(1-2,3-6,4-5,7-8)
3RJ45(包含Tansformer)的抽头电压要依据网卡的参考设计
4MAC和PHY之前是否需要终端匹配电路。
5如果是交换机线路,需注意在每一个管理bus(MDC/MDIO)上的PHY的地址不能一样。
6注意千兆网络和百兆网络设计的区别,有些RJ45只支持10/1000M
7在两个网口对接时注意网线3和6这两跟线的线序
8关于RJ45接头中的LED,建议Symbol中能体现出二极管的极性,注意State和ACT两个信号的接法
9注意不同颜色LED指示内容(Active/Link/Speed)是否和产品需求、机构丝印一致
10在使用多Port RJ45/SFP/SFP+时,注意LED和端口的对应关系。Layout过程中调线时,尤其注意不仅要调整总线,对应的LED也要调整
9、复位
序号检查项目
1一个RESET pin最多只可以同时接4个Device
2如果将reset信号定为open drain时,则要外部上拉。
3为确保Reset信号上升时间足够好,只可加pf级以下的电容
4Reset线路需注意电平是否跟芯片要求的一致,如3.3V还是2.5V。
5确认reset是在上电稳定之后有效
10、PCI
序号检查项目
1PCI  IDSEL选择一定要选择AD22(含)之前的(仅针对AST2050芯片),普通Device要是AD16-31。
11、PCI-E
序号检查项目
1PCI-E  X16 Lane反转注意;差分对之间的P/N可以翻转。请check控制芯片的datasheet,X16,X8,X4翻转各个平台不一样的。
12、ESD防护
序号检查项目
1USB,VGA及COM口需增加ESD防护器件。USB的防护器件推荐使用PTS0603V24T500;VGA的防护器件推荐使用BAT54S;COM口防护器件推荐使用PTS0402V14T500。
2将信号GND(singal gnd)和机壳地(shield gnd)进行隔离。隔离器件可使用0欧姆电阻,磁珠(bead),小电容。

网友:
上下篇都看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