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中,怎样可以实现把两层对齐呢?用什么定位呢?mark吗?

楼主(2020-03-27):
    在cam350中,怎样可以实现把两层对齐呢?用什么定位呢?mark吗?

网友:
    选按下“F”键切换为非填充模式(即零线模式) 然后选择 Edit->Layers->Align  1的实位,再把鼠标移动到层2对应的点上,  连按两次右键结束,即可。   还有在cam350中可以手工输入X,Y,的坐标吗?好像我那条线段要移动1MIL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