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buck电流模式降压开关电源为什么要进行频率补偿?感谢!

楼主(2020-03-27):
弱弱的问一下 buck电流模式降压开关电源为什么要进行频率补偿?感谢!. E; S+ \  k. {

网友:
    频率补偿是根据不同的衰减曲线,对不同频率成分给出不同的放大倍数、展宽通频带的过程。目的是减小时钟和相位差,使输入输出频率同步,以防频率变化衰减或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