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中拉线时按W需要每次输入线宽怎么办?

楼主(2020-03-27):
重装了系统,重装了软件,Router中拉线时按W需要每次输入线宽,之前是可以记忆上一次的线宽值的。请问在哪里可以设置让它记住上一次输入的值,感谢!

网友(2020-07-02):
选中那根线在设置规则里的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
选中要设置的NET 设置默认的线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