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Matlab在if语句中加入break,对条件会有什么影响吗?哪位大神这样操作过,简单...

楼主(2020-03-27):
如果Matlab在if语句中加入break,对条件会有什么影响吗?哪位大神这样操作过,简单介绍一下吧

网友:
if通常是不需要“跳出”的。

假设我们有一个能跳出if的语句叫breakif
那么如果你的程序像下面这种形式
if  a
tatement 1;
  breakif;
  statement 2;
else b
end
那么statement2在这里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永远执行不到。

而你如果删掉statement2,写成
if
  statement 1;
reakif;
else b
end
那么breakif就是多余的,因为执行完statement1时,本来就已经退出了if。

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需要使用这个breakif语句,那么首先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程序的结构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

另外,break的作用是结束(或称为“跳出”)“当前层循环”,使得下一条被执行的语句是该循环之后的第一条语句。8楼上提到的“大循环”这个词估计指的是相同的意思,但是在多层循环的情况,这个词可能会让人误解为“最外层循环”(最大的循环)。

网友:
退出当前循环或条件语句,与continue对比理解,思路会更清晰。

网友:
    似乎brrak只跳出最近的for循环和while循环吧!!!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