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说明

楼主(2020-03-27):
柔性电路板(柔性PCB): 简称"软板", 又称"柔性线路板", 也称"软性线路板、挠性线路
"或"软性电路板、挠性电路板", 英文是"FPC PCB"或"FPCB,Flexible and Rigid-Flex".

、挠性线路板(挠性印制板)
挠性线路板(挠性印制板):英文Flexible Printed Circuit,缩写FPC,俗称软板。

 IPC-T-50中对挠性线路板的定义是使用挠性的基材制作的单层、双层或多层线路的印制
有覆盖层(阻焊层),也可以没有覆盖层(阻焊层)。 国标GB/T2036-94《印
2.11对挠性印制板(FPC)的解释是:用挠性基材制成的印制板,可以有或无

、刚挠性印制板
刚挠性印制板:英文Rigid-Flex Printed Circuit, (FPC)又称软硬结合板。

 刚挠性印制板是由刚性和挠性基板有选择的层压在一起组成,结构紧密,以金属化孔形

 国标GB/T2036-94 2.11 《印制电路术语》对刚挠性印制板(FPC)的解释是:利用挠
在刚挠结合区,挠性基材与刚性基材

FPC有:单面、双面、多层柔性板和刚柔性板四种。

 ①单面柔性板是成本最低,当对电性能要求不高的印制板。在单面布线时,应当选用单
具有一层化学蚀刻出的导电图形,在柔性绝缘基材面上的导电图形层为压延

②双面柔性板是在绝缘基膜的两面各有一层蚀刻制成的导电图形。金属化孔将绝缘材料
 接形成导电通路,以满足挠曲性的设计和使用功能。而覆盖膜可以保护单、

 ③多层柔性板是将3层或更多层的单面或双面柔性电路层压在一起,通过钻孑L、电镀
在不同层间形成导电通路。这样,不需采用复杂的焊接工艺。多层电路在更

 ④传统的刚柔性板 是由刚性和柔性基板有选择地层压在一起组成的。结构紧密,以金
L形成导电连接。如果一个印制板正、反面都有元件,刚柔性板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FR4增强材料,

⑤混合结构的柔性电路是一种多层板,导电层由不同金属构成。一个8层板使用FR-4
使用聚酰亚胺作为外层的介质,从主板的三个不同方向伸出引线,每根引
康铜合金、铜和金分别作独立的引线。这种混合结构大多用在电信号
是惟一可行的解决方法。

网友:
    ①单面柔性板是成本最低,当对电性能要求不高的印制板。在单面布线时,应当选用单 具有一层化学蚀刻出的导电图形,在柔性绝缘基材面上的导电图形层为压延    ②双面柔性板是在绝缘基膜的两面各有一层蚀刻制成的导电图形。金属化孔将绝缘材料 接形成导电通路,以满足挠曲性的设计和使用功能。而覆盖膜可以保护单、     ③多层柔性板是将3层或更多层的单面或双面柔性电路层压在一起,通过钻孑L、电镀 在不同层间形成导电通路。这样,不需采用复杂的焊接工艺。多层电路在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