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波峰焊轨道要设置一个角度?

楼主(2020-03-27):
运行轨道为什么不是平行的?而是有一个角度,角度范围是多少? ! l. W+ o, R6 K  Y

网友:
过锡的时候PCB板和液态锡脱离的时候需要一个角度,这个角度也叫“脱锡角”一般看看点大小调整,角度一般在3到7度,角度越小焊点越大,但是锡波要很高,一般高波峰焊的导轨就是平的,那个脱锡角就是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