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特征是什么?

楼主(2020-03-27):
物联网有哪些特征?大家来讨论下吧

网友:
从通信对象和过程来看,物与物在之间的信息交互是物联网的核心。物联网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整体感知、可靠传输和智能处理。
整体感知-可以通过射频识别、二维码、智能传感器等感知设备感知获取物体的各类信息。
可靠传输-通过互联网、无线网络的融合,将物体的信息实时、准确地传送,以便信息交流、分享。
智能处理-使用各种智能技术,对感知和传送到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实现监测和控制的智能化。根据物联网的以上特征,结合信息科学的观点,围绕信息的流动过程,可以归纳出物联网处理信息的功能。
(1)获取信息的功能。主要是信息的感知、识别,信息的感知是指对事物属性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知觉和敏感;信息的识别指能把所感受到的事物状态用一定方式表示出来。
(2)传送信息的功能。主要是信息发送、传输、接收等环节,最后把获取的事物状态信息及其变化的方式从时间(或空间)上的一点传送到另一点的任务,这就是常说的通信过程。
(3)处理信息的功能。是指信息的加工过程,利用已有的信息或感知的信息产生新的信息,实际是制定决策的过程。
(4)施效信息的功能。指信息最终发挥效用的过程,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调节对象事物的状态及其变换方式,始终使对象处于预先设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