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制程工程师是什么和SMT工程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3-27):
SMT制程工程师是什么和SMT工程师有什么区别

网友:
SMT制程工程师是SMT工程师类目下的一个分支,
SMT为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 (表面贴装技术)的简称,一群从事SMT技术的管理型人才的统称SMT工程师。一般分为制程工程师,工艺工程师和设备工程师.
1.制程工程师是制定整个生产流程,分配各个部门的任务,负责制造过程中的各个细节,并制定WI或SOP(标准作业指导书)的制程文件,对制程进行管理和控制。制程工程师掌管整个生产各种装配元件及辅助材料的选型与验证,治工具的设计与制作。
制程工程师提高生产效率以及生产良率,降低报废率以及耗材与人力成本。属于整个制造过程的核心人物。PE在企业制造体系中所赋予的技能有其固定主轴,简而言之,就是工厂的医生,顾名思义,医生其职责在于事先预防及事后治疗。
PE的使命:预防问题,避免产生不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