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SMT设备故障率

楼主(2020-03-27):
如何降低SMT设备故障率从几方面考虑?

网友:
设备缺乏保养带来的损失主要包括:
1.故障停机的损失
设备故障停机指的是机械设备、模工装刀治具等发生异常,进行更换或维修而暂停超过十分钟的停机损失。
2.短暂停机的损失/空转损失
设备暂停或者空转损失指的是因工件卡堵、倾斜、掉落、污损、不良警报等,必须进行短于十分钟的停机或空转予以处理的暂停损失。
3.性能降低的损失
性能降低的损失,即性能或者是设备的速度降低造成的损失,例如设备缺乏保养等产生的损失等。
在实际工作中,大概会有10%~15%的时间属于计划性损失;20%的损失来自产品切换和开工准备;由于设备问题造成的故障、短暂停机、设备空转以及性能降低导致效率的损失一般占35%。因此,找到设备故障和造成性能降低的原因并进行相关改善,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