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电动机智能保护监测系统的设计

楼主(2020-03-27):
漏电电路模块中待测电机漏电的外接电阻的算法见表1。系统中测漏电与电池供电故障电路如图2所示。通过软件Vain5点电位的高低,来判断电池是否供电,开关断开时,电池不供电,Vain5 =0,由于二极管的存在,外部电源进人不了回路,系统工作于交流电压下,可以通过液晶显示器观察当时工作时的现场故障情况;当交流电停止时,按动开关按钮则有Vain5 =4.5V,电池通过7805稳压块给系统提供电源,可以通过软件来查询停电前的故障状态,以便维修

网友:
通过软件Vain5点电位的高低,来判断电池是否供电,开关断开时,电池不供电,Vain5 =0,由于二极管的存在,外部电源进人不了回路,系统工作于交流电压下,可以通过液晶显示器观察当时工作时的现场故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