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V2.5版本SKILL功能

楼主(2020-03-27):
    1. 请问有对错误网表分析功能吗? 比如封装名有非法字符,封装无标识1脚等分析功能?
2. 请问可以直接输出gerber文件,坐标文件,钢网光绘文件,装配DXF文件?
求大神讲解skill功能。

网友A:
    这两个功能都木有!
功能列表: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s/eda365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功能都木有!
    功能列表: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s/eda365skill/

    这是V2.4的  V2.5没有功能说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V2.4的  V2.5没有功能说明吧

V2.5更新内容:
    1.支持Allegro17.x版本
    2.增加Text修改功能
3.增加器件Refdes找回功能
4.修复封装编辑器下部分功能无效的Bug

网友:
    做事看来一点都不严谨。

网友B(2021-05-12):
    Allegro 17.X版本的支持降低到16.6吗?反复试了,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 17.X版本的支持降低到16.6吗?反复试了,好像不行。

    得用skill降,自带功能不支持降16.6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9795-1-1.html

网友(2022-03-02):
    EDA365 Skill v2.4

网友(2022-05-19):
引用 楼主:
这是V2.4的  V2.5没有功能说明吧

    谢谢,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