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事:手电筒居然可以改成充电器!

楼主(2020-03-27):
    你不知道的事:手电筒居然可以改成充电器!

    EDA365原创   作者:巢影字幕组

    当你外出的时候,比如在公交车上,正在回复重要的的消息或者邮件,突然手机没电了,你也没有随身携带充电宝,你会不会气到跺脚?

    如何解决类似于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充电需求呢?

    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有人用手摇手电筒改造了一个手摇手机充电器,可以在你没有充电宝的情况下通过手摇发电给手机充电。

    一起看看如何把手摇手电筒改造成手摇充电器吧!(这是一个经历了两次失败,最终成功做出手摇充电器的故事)

    这是一个经典的手摇手电筒,在停电的时候,手摇手电筒就可以派上用场。

    简单介绍一下手摇手电筒的工作原理。

    电路原理如图1所示,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

    在使用手电筒时,摇动手柄使它的磁铁7上下移动,通过线圈6即产生电能,再经图1中的D1 _D4整流, C1 贮能向电池CR2032充电通过开关控制使发白光二极管发光而实现自发电的功能。

    在图2中,1为圆筒形的塑料骨架; 2为发白光二极管;3为电路板; 4为用铜片制作的开关; 5为予留的CR2032电池位置; 6为空芯线圈,电感量约33mh,线径约φ.2mm; 7为强力磁铁,应使它能在圆筒内顺利的上下移动;8为聚焦镜片,它与塑料骨架之间装有橡胶密封圈,使光线更加集中,射程更远; 9为橡胶减震圈,避免磁铁直接冲击塑料骨架。

    将上面的材料作为一体,然后放入右面的塑料电筒外壳10内。电筒的滑动开关11与电路板的铜片相对应,再旋上电筒盖12。这个电筒就能使用了。

    我们可以上下摇动这个电筒。它就能源源不断地发光了。

    打开外壳后可以看到手电筒的内部结构是这样的:

    手电筒里面的电池额定电压是3.6V,将其置于电路上将限制输出电压,而给手机充电需要5V的电压,所以我们需要拆下电池。

    找到一根手机充电线并剪开,然后将正极线和负极线连接到全桥整流器的输出上。

    整流器的输出电压未调节,我们已经知道手机需要300-500mA之间的电流才能充电,手电筒输出电流没有那么大,因此,手机一旦开始汲取充电电流,整流器的输出电压将限制在5V以下。先这样尝试一下是否能充上电。

    很遗憾的是,刚开始摇手柄,产生电压,手机就冒烟了。第一次实验失败。

    这是为什么呢?

    假设手机开始充电并消耗电流,但紧接着因为充电电压不够稳定,手机禁止充电,而且充电器没有任何电流,所以电压跳升到20伏或更高,使充电电路短路。

    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5V稳压器,把稳压器添加到桥式整流器的输出,就是直流到直流开关稳压器。

    上面是一个典型的稳压器电路。

    (稳压电路是指在输入电网电压波动或负载发生改变时仍能保持输出电压基本不变的电源电路。)

    从以前用过的一块废弃的电路板上切割下一块稳压器:

    将得到的稳压器焊接到手电筒的充电器上:

    测量输出电压,可以看到良好的5V稳压输出:

    因为之前用的的充电线被烧坏了,所以再剪断一根充电器电缆,然后将他们焊接到稳压器的输出端。

    再次尝试给iphone手机充电

    开始摇动手柄,这一次手机没有冒烟,但是手机没有任何反应,依然充不上电。第二次实验失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考虑到,需要将USB数据线偏置到2伏左右才能给手机充上电,所以找到电阻器来进行电压偏置。

    最后剪掉一根USB延长线,以便可以将充电线插入充电器。将连接器和电阻器焊接到调节器上:

    将其粘合,将会得到一个带USB充电器的手电筒:

    把手电筒的外壳接好,给USB充电口留出位置,可以得到一个便捷而美观的手电筒兼充电器。

    现在再次尝试给iphone充电:

    开始摇动手柄,手机的绿色充电格点亮,这次终于成功充上电了!

    实验成功!

    这样制作出来的充电器不仅可以给iphone充电,还可以给其他电子设备充电,它是一个通用的手电筒和充电器,你可以外出野营的时候带上,以备不时之需。

    出品丨EDA365
    作者丨巢影字幕组
    排版编辑丨陆妹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只能说,你真有钱

网友(2020-04-28):
    改天可以试试!

网友(2020-06-09):
    充电一晚上,通话5分钟

网友(2020-09-28):
    冒烟的时候确定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