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阻器

楼主(2020-03-27):
1、电位器
  电位器是一种机电元件,他靠电刷在电阻体上的滑动,取得与电刷位移成一定关系的输出电压。
  1.1 合成碳膜电位器
  电阻体是用经过研磨的碳黑,石墨,石英等材料涂敷于基体表面而成,该工艺简单,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
的电位器。特点是分辩力高耐磨性好,寿命较长。缺点是电流噪声,非线性大, 耐潮性以及阻值稳定性差。
  1.2 有机实心电位器
有机实心电位器是一种新型电位器,它是用加热塑压的方法,将有机电阻粉压在绝缘体的凹槽内。有机实
心电位器与碳膜电位器相比具有耐热性好、功率大、可靠性高、耐磨性好的优点。但温度系数大、动噪声大、耐潮性能差、制造工艺复杂、阻值精度较差。在小型化、高可靠、高耐磨性的电子设备以及交、直流

  电路中用作调节电压、电流。
  1.3 金属玻璃铀电位器
用丝网印刷法按照一定图形,将金属玻璃铀电阻浆料涂覆在陶瓷基体上,经高温烧结而成。特点是:阻值
范围宽,耐热性好,过载能力强,耐潮,耐磨等都很好, 是很有前途的电位器品种,缺点是接触电阻和

  电流噪声大。
  1.4 绕线电位器
绕线电位器是将康铜丝或镍铬合金丝作为电阻体,并把它绕在绝缘骨架上制成。绕线电位器特点是接触电
阻小,精度高,温度系数小,其缺点是分辨力差,阻值偏低,高频特性差。主要用作分压器、变阻器、仪器中调零和工作点等。
  1.5 金属膜电位器
金属膜电位器的电阻体可由合金膜、金属氧化膜、金属箔等分别组成。特点是分辩力高、耐高温、温度系
数小、动噪声小、平滑性好。
  1.6 导电塑料电位器
用特殊工艺将DAP(邻苯二甲酸二稀丙脂)电阻浆料覆在绝缘机体上,加热聚合成电阻膜,或将DAP电阻粉
热塑压在绝缘基体的凹槽内形成的实心体作为电阻体。特点是:平滑性好、分辩力优异耐磨性好、寿命长、动噪声小、可靠性极高、耐化学腐蚀。用于宇宙装置、导弹、飞机雷达天线的伺服系统等。
  1.7 带开关的电位器
  有旋转式开关电位器、推拉式开关电位器、推推开关式电位器
  1.8 预调式电位器
  预调式电位器在电路中,一旦调试好,用蜡封住调节位置,在一般情况下不再调节。
  1.9 直滑式电位器
  采用直滑方式改变电阻值。
  1.10 双连电位器
  有异轴双连电位器和同轴双连电位器
  1.11 无触点电位器
  无触点电位器消除了机械接触,寿命长、可靠性高,分光电式电位器、磁敏式电位器等。
  2、实芯碳质电阻器
  用碳质颗粒壮导电物质、填料和粘合剂混合制成一个实体的电阻器。
  特点:价格低廉,但其阻值误差、噪声电压都大,稳定性差,目前较少用。
  3、绕线电阻器
  用高阻合金线绕在绝缘骨架上制成,外面涂有耐热的釉绝缘层或绝缘漆。 绕线电阻具有较低的温度系数,阻值精度高, 稳定性好,耐热耐腐蚀,主要做精密大功率电阻使用,缺
点是高频性能差,时间常数大。
  4、薄膜电阻器
  用蒸发的方法将一定电阻率材料蒸镀于绝缘材料表面制成。主要如下:
  4.1 碳膜电阻器
将结晶碳沉积在陶瓷棒骨架上制成。碳膜电阻器成本低、性能稳定、阻值范围宽、温度系数和电压系数低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电阻器。
  4.2 金属膜电阻器。
  用真空蒸发的方法将合金材料蒸镀于陶瓷棒骨架表面。
  金属膜电阻比碳膜电阻的精度高,稳定性好,噪声, 温度系数小。在仪器仪表及通讯设备中大量采用。
  4.3 金属氧化膜电阻器
  在绝缘棒上沉积一层金属氧化物。由于其本身即是氧化物,所以高温下稳定,耐热冲击,负载能力强。
  4.4 合成膜电阻
  将导电合成物悬浮液涂敷在基体上而得,因此也叫漆膜电阻。 由于其导电层呈现颗粒状结构,所以其噪声大,精度低,主要用他制造高压, 高阻, 小型电阻器。
  5、金属玻璃铀电阻器
  将金属粉和玻璃铀粉混合,采用丝网印刷法印在基板上。耐潮湿, 高温, 温度系数小,主要应用于厚膜电路。
  6、贴片电阻SMT
  片状电阻是金属玻璃铀电阻的一种形式,他的电阻体是高可靠的钌系列玻璃铀材料经过高温烧结而成,电
极采用银钯合金浆料。体积小,精度高,稳定性好,由于其为片状元件,所以高频性能好。
  7、敏感电阻
  敏感电阻是指器件特性对温度,电压,湿度,光照,气体, 磁场,压力等作用敏感的电阻器。
  敏感电阻的符号是在普通电阻的符号中加一斜线,并在旁标注敏感电阻的类型,如:t. v等。
  7.1、压敏电阻
  主要有碳化硅和氧化锌压敏电阻,氧化锌具有更多的优良特性。
  7.2、湿敏电阻
  由感湿层,电极, 绝缘体组成,湿敏电阻主要包括氯化锂湿敏电阻,碳湿敏电阻,氧化物湿敏电阻。氯
化锂湿敏电阻随湿度上升而电阻减小,缺点为测试范围小,特性重复性不好,受温度影响大。碳湿敏电阻缺点为低温灵敏度低,阻值受温度影响大,由老化特性, 较少使用。 氧化物湿敏电阻性能较优越,可长期使用,温度影响小,阻值与湿度变化呈线性关系。有氧化锡,镍铁酸盐,等材料。
  7.3、光敏电阻
  光敏电阻是电导率随着光量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电子元件,当某种物质受到光照时,载流子的浓度增加从而
增加了电导率,这就是光电导效应。
  7.4、气敏电阻
利用某些半导体吸收某种气体后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制成,主要成分是金属氧化物,主要品种有:金属氧化
物气敏电阻、复合氧化物气敏电阻、陶瓷气敏电阻等。
  7.5、力敏电阻
  力敏电阻是一种阻值随压力变化而变化的电阻,国外称为压电电阻器。所谓压力电阻效应即半导体材料的
电阻率随机械应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效应。可制成各种力矩计,半导体话筒,压力传感器等。主要品种有硅力敏电阻器,硒碲合金力敏电阻器,相对而言, 合金电阻器具有更高灵敏度。

网友:
缺点是电流噪声,非线性大, 耐潮性以及阻值稳定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