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带贴片天线的问题。

楼主(2020-03-27):
微带天线在天顶方向仰角为90度时,在不同的方位角的增益最大和最小值相差了1.5dB左右,这个正常吗?

网友:
版主已经在EDA365射频群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如下所示:

网友:
问: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呢,微带天线在天顶方向仰角为90度时,在不同的方位角的增益最大和最小值相差了1.5dB左右,这个正常吗?

答:正常。真实世界里理论上不存在3D全向天线。实际的微带天线在某些平面内也很难做到2D全向。

问:如果是在测试天线和待测天线的主波束方向中心在同一条直线下,仰角90的天顶方向理论上不是一个点吗?不论方位角如何改变。还是说微带天线的天顶方向不一定是增益最大的点吗?

答:我没明白你在说什么。所以最好画个图出来。

问:就是两个天线的主波束方向中心都在一天直线上。这样无论方位角如何改变,这个天顶方向的增益应该差异不大?

网友:
答:也就是说两个天线的主波束都有一个重叠的对称轴?

问:嗯

答:想实现2D全向方向图,那么天线的结构(含近场范围内的一切物体)也必须是轴对称的。

问:这种理想的情况下,天顶方向,方位角不同,增益应该一样的吗?

答:只要有些不对称,那么方向图主波束也会偏啊。

问:那么这个增益不一致还是测试环境,包括测试的天线结构不对称导致的吗?那么这个增益不一致还是测试环境,包括测试的天线结构不对称导致的吗?

答:离天线越近的物体,对天线方向图影响越大。你是如何确定微带天线的主波束方向的?

问:不是一般都是仰角90的方向吗。HFSS仿真出来的。增益最大方向就是90度的方向。

网友:
答:HFSS仿真模型是否与真实情况完全一致?比如近场范围内的地铜皮尺寸大小、螺钉、排线连接器、电池、马达、塑胶壳……,都体现在HFSS模型中吗?

问:嗯,确实太不一样了。差距挺大。

答:所以,仿真精度是有问题的。其次,测试时两个天线的旋转对称轴是否完全重合呢。这也是误差来源。

问:没能反映真实环境。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两个天线对称轴不在一条直线上,确实会导致这个现象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