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设计之添加地孔

楼主(2020-03-28):
allegroPCB设计之添加地孔
最近项目比较多,项目周期比较紧,开始思考怎么提高自己的设计效率,就想先从设计的各个环节梳理一下设计思路,减少重复工作。在PCB完成连线后,调整DRC之前,需要给整个PCB添加部分地孔。
一、  在PCB板边均匀的添加一排地孔,表底层铜皮和板边的地孔形成一个盒子,可以将内层走线的电磁辐射圈在板内,如下图所示:
二、  在PCB空旷处添加过孔,增强散热和连通性,如下图红色区域所示;
三、  在器件、SMA座及高速时钟信号附近增加过孔,添补Fanout时漏掉的地孔同时增强信号的回流,如下图红色区域所示;
四、  在射频信号两侧及AD、DA两侧增加错开的两排地孔,形成法拉第牢笼,增强与其他信号间的隔离度,如下图所示:
五、  对于有热焊盘的器件,在热焊盘上均匀的打上一些地孔,可以增加热传导,增强器件的散热,如下图所示:

Allegro PCB设计之添加地孔_20200315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有工具可以自动加吗?

网友(点评):
之前都是手动打,学习了一招

网友A:
    软件里有工具可以自动加吗?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Allegro PCB设计之添加地孔  自带工具可以增加

网友:
    在差分线换层的过孔旁,最近得添加地孔,以达到最短的回流路径

网友:
    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多地方成片的添加地孔啊,所以都是手动添加

网友:
    如果手动添加的地孔出现重叠,大家会怎么办呢?

网友:
    3.4.5比较常操作,1.2效果待商榷

网友:
    软件里有工具可以自动添加过孔

网友:
    3个过孔阵列模式,合理进行选择

网友:
    没有那么多地方给下过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