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分析下电路。

楼主(2020-03-28):
Q1导通时,A,B,C三点电压如何?
Q1不导通时,A,B,C三点电压如何?
麻烦详细点,谢谢啦。

网友A:
仅供分析

网友B:
这个列几个算式就行了吧
Q1导通时接地,按0处理,列2个等式求解即可。
(B-C)/20K=C/10K,(5-B)/10K=B/220+(B-C)/20K+C/10K,算下来C=35.37mV,B=3C。

Q1不导通,按高阻处理,就不看这个器件,在列3个等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分析

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列几个算式就行了吧
Q1导通时接地,按0处理,列2个等式求解即可。
(B-C)/20K=C/10K,(5-B)/10K=B/220 ...

感谢啦

网友:
    电路原理里面有个节点电压法,列几个等式就可以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