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差分信号为什么会有EMI泄漏问题?

楼主(2020-03-28):
是因为电平不匹配吗?

网友:
阻抗设计好了?包地设计好了?参考地是否连续?频率多大?

网友:
差分信号走线必须满足的三个原则:1、走线必须等长;2、将差分线彼此靠近布线,将路面积最小化;3、(差分对的)线距必须在全线为常数。只要满足了以上三个原则就有可能避免EMI泄漏问题。

网友:
差分下面有沟道或者是参考平面不连续或者是上连接器或走线足够长等,都可能引起辐射超标,差分只是两个线很近,外来骚扰在两根线上产生的电压最终运算时正好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