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评价一块GND是好的地平面?

楼主(2020-03-28):
直接用接触放电打它,看它会不会挂?

为什么有的手机直接打gnd没事?

网友:
打静电跟地有何关系?静电主要是跟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
可以从下三方面进行考虑:
1、信号能提供稳定的参考电平和低电感的信号回路(环流面积最小),使所有信号线具有确定的阻抗值;
2、为电路提供低电感的工作电源供电;
3、可以控制信号间的串扰;

网友:
lz说的手机应该是机壳地是悬空的。做图时地一般分成电源地,数字地,模拟地,机壳地,大地,只要能为信号提供一个完整的参考面并有效的降低板子对外辐射应该就是好地,进阶设计包括保护时钟.总线等高速信号,减少差分对的串扰等。

网友: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完整,大,一般就可以认为是好的GND,但具体电路也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