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3 Active Clearance功能缺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28):
软件装的是VX2.3,下图左边是我的电脑,右边是同事的电脑。为什么我的VX2.3 Active Clearance这个功能缺失了?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
    走线下右击DISP......

网友:
    要目就是lic配置的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需要显卡支持。电脑加上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这就是openG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