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铜皮颜色全变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28):
今天重装了系统,自然AD也重装了,然后打开以前画的AD文件,铜皮就成这样了,DRC检查也没报错,感觉像是铜皮报错的问题,但是又找不到是什么原因,求大神们看看,文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呢,以前画好的。

网友:
    这个没看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
    删除了之后,重新敷铜试一试呢?感觉有时候这个软件会出这个bug

网友:
    你要仔细看下报错的内容是什么?

网友:
    感觉很简单,AD经常会这样,如果规则没改,那就直接重新铺一次铜就会恢复。

网友:
    颜色不是可以设置吗?

网友:
按F5(View菜单下的Net color override)。
应该是nets面板里gnd网络打勾了。

网友:
    是不是这个选项设置的问题

网友:
    重装后有些规则与之前不一样。应该是孔间距的要求超过规则值

网友:
    应该是你用旧版本画的PCB,现在用新版本打开,里面一些规则还有有细微差别的,这个应该是规则的问题,不然就是软件抽风了,重新铺下铜,如果自己检查没问题,那就保存,不行就别保存,打开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