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画封装的时候能将格点设置成25吗

楼主(2020-03-29):
     如题,新手学习pads,请问PADS logic画封装的时候能将格点设置成25或者更低吗?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可以,设置显示及设计栅格即可

网友A:
不可以啊。可以更低,但不能是25,要必须是2的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啊。可以更低,但不能是25,要必须是2的倍数。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