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2200系列新款GPIB电源六大性能解读

楼主(2020-03-29):
吉时利2200系列新款GPIB电源六大性能解读

吉时利2200系列电源产品,一直是测试测量领域受人关注的主要产品线。近日,吉时利仪器又发布两款多通道、带有GPIB接口的电源2200G,进一步丰富了吉时利的2200系列线性可编程直流电源产品线。

与以往的电源产品相比,新发布的两款电源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GPIB接口,通过GPIB接口,这两款电源可以更好地满足控制和通信灵活性的要求。这两款新的电源适用于让电路设计、大学实验室测试、材料研究和器件测试等领域,这些应用中往往需要使用一个以上的输出,其输出电压电流可以满足元件、电路、模块及整装设备的多种输出需求。2230G-30-1的两个模拟输出通道,每通道输出最大为30V/1.5A/45W,第三个通道输出为6V/5A/30W,通常用来为数字电路供电——目前市场中的三通道电源模拟输出最高为25V@1A。此多通道电源具有高输出电压电流,电压设置和回读分辨率高达1mV,电流设置和回读分辨率为1mA。以下,我们列举出这两款电源的一些突出的性能,为工程师在选型时提供参考。

Keithley 2200G多通道电源可满足控制和通信灵活性的要求

性能一:更高的输出与回读精度

2200系列多通道电源每个输出通道的基本电压设置和回读精度高达0.03%(相比之下市场领导者产品精度仅为0.05%),用户可以确信,任一输出端的输出电压正是他们为该通道设置的电压。与不能提供远程感测的许多竞争对手相比,吉时利新电源每个通道均提供远程感测功能,可以对电源引线上的电压降进行补偿,确保为待测设备终端提供准确的输入电压,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精度。此多通道电源还提供出众的基本电流设置和回读精度(其精度高达0.1%,而市场领导产品精度仅为0.15%),而且波纹和噪声电压峰-峰值小于3mV,从而确保高质量的负载电流测量。

性能二:通道间完全隔离且独立输出,具有更大的测试灵活性

新电源的每个输出通道都是完全隔离的,这使得它可以为具有不同基准点的两个相互隔离的电路供电,省去了第二部电源。许多竞争对手的多通道电源不能提供隔离的通道输出,无法正确地为隔离电路供电。新电源每个通道都可以独立开启或关闭,因此,可以为需要以指定时序开启多个电压电平的电路供电。可编程定时器允许设置好的测试自动执行,可在经过指定的时间间隔后关闭输出。

性能三:输出可扩展,显示易于理解

对于超过30V或1.5A的供电需求,可以对新电源的30V输出通道进行组合。例如,通过将两个通道串联起来实现最大60V/1.5A输出;或通过并联方式实现最大3A/30V输出。进行这种配置时,电源会显示串并联后的实际输出电压电流值。由于竞争对手无法做到这点,所以会增加显示结果令人困惑甚至理解错误的可能性。新电源30V输出通道可以支持双极型电路测试,也可以在跟踪模式下使两通道按照用户定义的比例变化输出。

性能四:保护精密的待测设备(DUT)

新电源具有以下保护功能,可以在测试过程中保护脆弱或试验进程中的被测设备免于损坏。最大输出电压保护可以避免电源输出超出预先设定的最大电压;电流设定值可以保证流入被测设备的电流不超过设定值。每个通道的保护值可以独立设置,相互间无任何干扰。此外,用户可以通过前面板手动设置密码,防止重要测试被意外更改。

性能五:多种接口选择,简化系统集成

新的GPIB接口与现有USB TMC接口的组合,使得在各种编程环境下远程控制电源变得容易。标准的IVI-COM和LabVIEW驱动程序使电源很容易集成于各种自动测试系统中,并且提供所有必须工具完成仪器控制,数据记录和分析工作。此编程环境支持各类泰克台式仪器,通过单一直观的软件界面,提供对各类仪器功能的访问,实现整个台式测试自动化或系统测试自动化。

性能六:灵活操作,高度易用

新电源具有多种特性,既提高了使用多样性也简化了操作。
仪器可以存储30组电压电流设置,在重复测试时可以节省时间。旋钮输入具有步进调整能力,可以简化被测设备对电压电流变化反应的测试。数字按键输入可以准确快速的设置输出电压电流。仪器具有明亮的真空荧光显示屏,可以同时显示三个通道的输出电压电流,无需手动切换通道显示。

网友:
吉时利2200系列新款GPIB电源六大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