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数据远距离的高精度传输

楼主(2020-03-30):
    摘要:详细阐述一种利用交错编码的思想,来改远距离通信质量的新设计。设计由FPGA芯片实现,能很方便加载到各种单片机有线或无线通信系统的收发接口中。通过对发、收信息的编、解码处理,增强信息在传输过程的抗干扰能力,以达到远距离高精度传输目的。

    关键词:FPGA 远距传输 高精度 交错 编码 解码

    1 意义

    简单的多机间数据通信在我们的设计中很普遍,一般情况下数据传输距离很短,不会超过百十m,因此仅采用双绞线加RS232或RS485标准就可以有效传输。但有时多机之间的距离也会很远,如我们所设计的一个气象项目,就要求子站遍布在基站1km范围内。因此在考虑成本、不增加很多设备的前提下,有效防止噪声干扰,保证子站与基站的数据高精确传输就很重要。

    图1 方案框图

    通常多机短距通信中,可以在收发端加入奇校验、累加和校验等出错就重发的防噪声措施;但以上措施都只能检错,不能纠错,也就是说传输过程中不能容错。在远距离、干扰大、出错概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单纯的出错就重发措施会失去工作效率和意义。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容错的数据传输方式,就要对数据编码。因此,不同传输环境的噪声性质不相同,对应的编码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设计编码时强调更多位的纠错冗余,以适合较多的环境,但相应地就降低了传输速率。另外,出于通用性和简易性的考虑,我们的设计应可直接加载于原有的有线或无线通信系统上,除数据连线外,不需对原有系统做任何改变。

    在此,我们采用了交错编码技术来增加数据传输过程的容错能力。编解码设备插入加载到通信系统原来的数据收发端口。因此,微处理器要发送的数据由原先的直接经发送端(无线通信为调制器和发送器)发送,变为先经编码设备编码,然后再经原有的发送端发送;同理,接收端(无线通信为接收器和解调器)收到信息,经解码设备解码出数据,再传送给微处理器。
    2 设计方案

    为适应多种信道,要求我们的设计能同时纠随机错和突发错,并且能有多位的纠错冗余。因此,我们基于常用的卷积码和循环码特性,自定义一种简单的线性分组码作为纠错编码,以便我们刻意去提高纠错的位数。同时我们采用交错发送技术来提高纠突发错能力,并利用FPGA去实现该方案。

    (1)方案的应用范围

    我们所设计的方案用于远距离的多机通信。根据实际经验,本方案默认微处理器收发的数据为8位并行数据+1位同步时钟,因此提供8位数据线和1位同步线。对于串口,则可增加串行转换的移位寄存器来转化。

图3 解码器仿真图

    (2)方案的实现

    方案的实现如图1所示。

    ①在子站、基站的收发端口与微处理器之间分别加入相应的编解码设备,使得子站与基站间传输的数据先经过编解码再传输,以达到增强容错的能力。

    ②用帧结构实现码字的交错。

    ③远距离传输,收发端最好选用同步方式,但这不是本设计的内容,不予以讨论。

    图4 编码器仿真器

    (3)基于精度,对数据的每一位单独编码

    实际应用中,对数据精确的定义并非数据的完全重合,而是要求某一个精度。完全重合只对用做标志的数据有意义,对单纯计算用的数据并没有必要。基于精度要求,显然一个数据信息的高位对精度影响远比低位大(如:FFH,当最高位出错变为7FH时,精度变化最大,而最低位出错变为FEH时,精度变化最小)。因此,我们并没有对8位数据信息进行整体编码,而是逐位分开进行编码:高数据位,采用更长的编码,以保证更高的正确率;低数据位,则可采用较短的编码,兼顾效率和设备容量。具体编码如表1所列。

表1

    8位数据最低位(3,1)码0对应010,1对应101,汉明距3,纠1错
    8位数据第二位(3,1)码0对应010,1对应101,汉明距3,纠1错
    8位数据第三位(5,1)码0对应01010,1对应10101,汉明距5,纠2错
    8位数据第四位(5,1)码0对应01010,1对应10101,汉明距5,纠2错
    8位数据第五位(7,1)码0对应0101010,1对应1010101,汉明距7,纠3错
    8位数据第六位(7,1)码0对应0101010,1对应1010101,汉明距7,纠3错
    8位数据第七位(9,1)码0对应010101010,1对应101010101,汉明距9,纠4错
    8位数据最高位(9,1)码0对应010101010,1对应101010101,汉明距9,纠4错

    表2

     第1位第2位第3位第4位第5位第6位第7位最高位

    对8个位远逐位编码,8个生成矩阵为1维矢量。因此用FPGA实现编码时,采用查表法更方便,如表2所列。

    之所以选用010等作为码字,是因为01相间在组合为帧发送时,可以减少连0或连1的出现概率。

    (4)帧结构实现交错发送技术

    为纠突发错,码字要按交错格式发送。因此,用帧实现码字的交错,数据发端按帧发送,数据收端按帧解码。8个码字共48位(6字节),加帧头2字节,所以,帧为8字节。为说明帧结构,暂以字母表示码字各位:

    码字0:a2a1a0; 码字3:d4d3d2ed1d0;

    码字1:b2b1b0; 码字4:e6e5e4e3e2e1e0;

    码字2:c4c3c2c1c0; 码字5:f6f5f4f3f2f1f0;

    码字6:g8g7g6g5g4g3g2g1g0;

    码字7:h8h7h6h5h4h3h2h1h0;

    帧结构如表3所列。

    图5 纠突发错仿真图

    利用帧头1和帧头2的重合特点来检测帧头,因为码字交错发送时相邻两字节对应位基本01相间的。由表3可得,第3字节到第8字节,相邻字节至少有6位不相同。因此可借用汉明距的纠错思想,认为帧头1和2不重合的位在2位以内,则表示正确收到帧头。

表3

    帧头111010100
    帧头211010100
    第3字节a0c0e0f6f0g0g6h0
    第4字节a1c1e2d0f1g1g7h1
    第5字节a2c2e2d1f2g2g8h2
    第6字节b0c3e3d2f3g3h6h3
    第7字节b1c4e4d3f4g4h7h4
    第8字节b2e6e5d4f5g5h8h5

    3 FPGA实现设计

    (1)单工条件下的实现

    用两块FPGA分别实现编码器和解码器。按前面的编解码原理,编码器接收子站8位信息和1位同步,输出8字节×8位帧结构编码作远程传输,解码器收到帧结构编码,输出8位信息和1位同步给基站。(在实际应用中,子基站两MPU还要加入通常的累加和检错或偶校验检错。因不属编解码内容,不作讨论。)

    单工电路原理如图2。

    为检验电路设计,假设输入信号为11001010,编码输出的帧结构为表4。

    表4

    帧头111010100=D4
    帧头211010100=D4
    第3字节00000111=07
    第4字节11111000=FB
    第5字节00000111=07
    第6字节11111010=FA
    第7字节00000101=05
    第8字节10111010=BA

    编码器仿真图如图3。

    同步信号clk_in上升沿到来时,编码器读入数据信息11001010,并按内部的波特率clk;在下降沿产生正确的帧格式编码输出(D4、D4、07、FB、07、FA、05、BA)。
    解码器的仿真图如图4所示。

    当解码器判断收到帧头(两个D4),则将同步信号clk_out置高,再按内部波特率clk在上升沿收6字节的帧结构码字,在同步信号的下降沿输出译码(11001010)。

    纠突发错仿真图如图5所示。

    当传输过程出现突发错时,第5字节改为FF,第7字节改为00,译码器给出信息11001010。

    纠突发错仿真图如图5所示。

    当传输过程出现突发错时,第5字节改为FF,第7字节改为00,译码器给出信息11001010。

    因为信息最低位的编码能纠1位错,最高位能纠4位错,所以,当第3~5字节、第6~8字节分别出现一个8位的突发错,译码器均能完全纠正。出现多个突发错时,相应的信息低位将出错,但信息高位因具有更多位的纠错能力而仍能保持准确性。我们设计的目标也正是尽可能保证高位的正确,以保证精度。
    (2)基于单工的双工通信

    此时一片FPGA内集成了编码器和解码器,与MPU相连的数据通信接口仍为8位数据线,由MPU发W/R写读信号来控制编解码,因此同一时间只能单向传送数据,编解码不能同时进行。准确地说,为半双工通信。(要改为全双工,须将MPU的数据线接口翻倍,非常占资源。)

    双工电路原理如图6所示。

    双工编、解码器的内部电路如图7所示。(编码器,解码器与单工的相同。)

    实际上,我们对编码器和解码器的输出分别加了一个传输门(transfer_X器件)。该传输门由W/R信号控制,一旦传输门关闭,则将传输门的输出置于高阻态("Z"),因此,编解码器的输入输出不会相互干扰,从而能在同一数据线上进行半双工传输。

    MPU向FPGA写信息,FPGA编码输出。W/R=0,信息为11001010。

    MPU读FPGA的信息,FPGA收帧结构并解码。W/R=1,解码得11001010。

4 总结

    ①我们的设计目的主要在于增加数据的容错能力。FPGA设备加载于MPU的数据接口与数据通信芯片接口之间,数据仍按原系统的发送方式远距离传输,如图8所示。因此原有的通信设备不必作改动,就能很方便地加载我们的设计。同时,因为编码采用的分组码的位数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场合再做简单调整,因而能够提供更大的噪声冗余。

    ②FPGA内部提供统一的编解码波特率,最高由FPGA时钟频率决定,仿真图中采用100ns(10MHz)。MPU收发信息的波特率最高为编码波特率的1/8,因为1字节的数据信息要转换为8字节帧结构。也就是说,我们是以降低通信的最高速率为代价来换取数据的高精度的。因此,我们的设计主要应用于不要求过高速率的通信场合。

网友:
    简单的多机间数据通信在我们的设计中很普遍,一般情况下数据传输距离很短,不会超过百十m,因此仅采用双绞线加RS232或RS485标准就可以有效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