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过孔盖油,AD中怎么设置过孔盖油

楼主(2020-03-30):
1、过孔盖油是指过孔的Ring环必须保证油墨的厚度,重点管控的是Ring环不接受假性露铜和孔口油墨,如图15-12所示盖油与非盖油对比图。

图15-12  盖油与非盖油

2、双击过孔进入过孔属性设置窗口,如图15-13所示,勾选“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与“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即可完成盖油设置,可以锁中所有过孔,全局操作勾选盖油选项。

网友:
过孔盖油,AD中怎么设置过孔盖油

网友:
还有内容吗?学习一下

网友:
我一般用文字提醒制板厂

网友:
自己设置要设置对,打板还要在打板工艺文件做好说明,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2020-07-28):
本来就是默认盖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