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中19个常用系统快捷键小节

楼主(2020-03-30):
altium designer自带很多组合快捷键,可以多次执行字母按键组合成需要的操作,很是方便。那么组合快捷键如何得来呢?

图7-4  放置线条
其实,系统的组合快捷键都是依据菜单中命令的下画线字母组合起来的。如图7-4所示,对于“放置(P)-线条(L)”这个命令,组合的快捷键就是“PL”。平时多记忆操作这些快捷的组合方式,有利于pcb设计效率的提高。

Altium Designer也推荐很多默认的快捷键,下面对其列出,相信在实际项目中会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帮助。
(1)L:打开层设置开关选项(在元件移动状态下,按下“L”键换层)。
(2)S:打开选择,如S+L(线选)、S+I(框选)、S+E(滑动选择)。
(3)J:跳转,如J+C(跳转到元件)、J+N(跳转到网络)。
(4)Q:英寸和毫米相互切换。
(5)Delete:删除已被选择的对象,E+D点选删除。
(6)按鼠标中键向前后推动或者按Page Up、Page Down:放大、缩小。
(7)小键盘上面的“+”和“-”,点选下面层选项:切换层。
(8)A+T:顶对齐。A+L:左对齐。A+R:右对齐。A+B:底对齐。
(9)Shift+S:单层显示与多层显示切换。
(10)Ctrl+M:哪里要测点哪里。R+P:测量边距。
(11)空格键:翻转选择某对象(导线、过孔等),同时按“Tab”键可改变其属性(导线长度、过孔大小等)。
(12)Shift+空格键:改走线模式。
(13)P+S:字体(条形码)放置。
(14)Shift+W:线宽选择。Shift+V:过孔选择。
(15)T+T+M:不可更改间距的等间距走线。P+M:可更改间距的等间距走线。
(16)Shift+G:走线时显示走线长度。
(17)Shift+H:显示或关闭坐标显示信息。
(18)Shift+M:显示或关闭放大镜。
(19)Shift+A:局部自动走线。
此处仅列出以上最常用的一些快捷键,其他快捷键可以参考系统帮助文件中的快捷键(在不同的界面检索出来的会不相同),执行命令“帮助-快捷键”即可调出来,如图7-5所示。

图7-5  系统快捷键

网友:
